技嘉p67x-ud3r-b3掉电重启

楼主(2022-10-25):
前两天接到这个主板,用2600k可以进到bios,进pe或者系统差不多快到桌面就重启。排除了处理器和内存问题。换主板解决。这块板子就留下来了
我换了g2020上去,连bios都进不了了,在主板logo界面,跑码到A3就重启,反复循环。bios是最新的u1d版本
求助这板子怎么继续维修

网友A:
你这是业余的吧。肯定是先刷BIOS再测电压,然后测量各大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业余的吧。肯定是先刷BIOS再测电压,然后测量各大信号

bios已经刷了,电压该出的都出了,突然掉电重启,这个真不知道怎么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业余的吧。肯定是先刷BIOS再测电压,然后测量各大信号

另外确实比较业余

网友:
这个是双BIOS的,有没有对换一下试试

网友:
可能CPU供电不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已经刷了,电压该出的都出了,突然掉电重启,这个真不知道怎么测了

主供电PG信号看下是否稳定

网友C:
都能跑码了先  考虑下外设吧  比如声卡com芯片  还有桥的me供电查下

网友D:
把电桥驱动开关芯片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能跑码了先  考虑下外设吧  比如声卡com芯片  还有桥的me供电查下

好的,我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把电桥驱动开关芯片换一下

好的,有的处理器可以进bios,有的直接到LOGO那里就重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能跑码了先  考虑下外设吧  比如声卡com芯片  还有桥的me供电查下

我觉得可能和外设没有关系,因为有的处理器可以进bios,有的直接到LOGO那里就重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有的处理器可以进bios,有的直接到LOGO那里就重启了

对的故障就这样,昨天才修2块,也是换这些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