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Z7M进系统报警后关机

楼主(2022-10-25):
遇到一台神舟战神Z7M,进系统一会报警35声后关机,设备管理里可以识别独显。换了 Q55,也不行。有没有大神遇到过的,求指教。谢谢。附,电路图,BIOS.

hasee(2).pdf

hasee 16m.bin

hasee 16m.rar

网友A:
换风扇。一定要原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风扇。一定要原装的

好的,谢谢

网友B:
换风扇查系统总线

网友:
进系统报警,温控系统问题的多,查查看

网友:
检查主板芝麻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风扇查系统总线

我之前也有台插cpu风扇就不显示掉电的,不插cpu风扇就可以亮机不掉电,和显卡风扇互换也不行

网友:
换个原装风扇就好了,碰到过好多台了

网友:
换个原装风扇先试下,不行再看下温控那块

网友:
温控六角芝麻官

网友:
神州 就蓝拳

网友:
我这边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资料加我免费领取 13691708525

网友(2023-08-27):
温度高了,所以关机,检查温度检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