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个稳压直流电源,啥样的好哈

楼主(2022-10-25):
用于维修台式主板、笔记本和显卡,不知买什么样的参数的好,牌子推荐一下,预算在400左右

网友:
KA3005D  或DPS305

网友:
主用于笔记本维修5a电源就够了,显卡和主板最好用10a的,特别加独显的主板,12v供电5a也才60w,根本无法满足

网友:
这个预算太低了,好的东东,旧的都不止这个价钱

网友A:
这预算可考虑国产求精二手线性10A的,重十多公斤,新出的国产便宜的就算了,也可买个表头自己做,
这是我做的,12安的,20多元买的铝壳,用的六节21700供电,可上门用,可为T12烙铁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预算可考虑国产求精二手线性10A的,重十多公斤,新出的国产便宜的就算了,也可买个表头自己做,
这是我 ...

能说说怎么做的吗,牛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说说怎么做的吗,牛哥

都是淘宝买的,表头是青岛无冶的60V12A降压型,电池是充电宝拆的,六节串联充满25伏,加个保护板,正好给T12供电,壳有现成卖的,挖洞装上,再装个开关和充电座就行了,

网友:
1、要线性的,低纹波输出的
2、要精度高的,否则某些低电流条件下不精确,很容易引起误判
3、如果要修游戏本之类的,电流要大(你想想20V,10A,也就是200W,现在本子动不动超200W,你看看联想拯救者R9000P顶配)。如果很少需求,那就5A也能满足(虽然诱骗头是可以工作,但是你满载测试时,直接就保护不输出了)

专业维修的,建议预算1K-2K

网友:
联想拯救者R9000P  300w+

网友(2022-12-23):
同问呢,有人说优利德的不错

网友:
安泰信APS15-3A可以啊,
电压:0-15V 电流:0.5A/3A LCD屏显示/USB输出/USB电流监测/指示式电流表/锁定功能/OCP/OHP/编码开关控制

APS系列通迅维修电源是专为通迅维修技术人员、培训学校和相
关工程研发人员的需求而设计的。产品采用当前稳定性最好的串联式稳
压线性电源方案,采用数字MCU芯片控制。具有非常高的稳定性和低
纹波,操作控制简便,各种保护功能齐全,特别适用于通讯行业使用。

网友:
DIY的青岛无冶60V12A造价是多少哦,我也想DIY一个,哥子请你把清单和价格分享一个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