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Z87P-D3-REV:1.0不能上网维修

楼主(2022-10-25):
是一个二连修的电脑,此电脑不能上网表现故障为有线网卡指示灯不亮,然后解决供电问题之后,发现网卡芯片短路发烫,网卡芯片是RTL8111F,直接找料板换个即可,秒杀,

网友:
this is isolate in ic, you can remove the Resistor GND

网友:
楼主图片里的文字好幽默啊,芯片干活也要吃饭

网友A:
芯片某处功能短路拉低了电压是这意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某处功能短路拉低了电压是这意思吧

这电阻确实坏了,装上去之后网卡芯片没拉低0凹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