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2-10-25):
开机后发现如图所展示的
然后强行重启 还是这样  再次强行重启后 点不亮了 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A:
要么网卡坏了,要么启用了网络启动,把网络启动关闭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么网卡坏了,要么启用了网络启动,把网络启动关闭试试

感谢大神  谢谢提醒

网友:
后续来了 后来一直点不亮 但是风扇狂转

网友:
硬盘坏了。

网友:
换了硬盘 甚至显卡 一样的 而且后来还黑屏了

网友:
网卡芯片坏了。

网友:
好的知道了   谢谢马上换一个试试

网友B:
重点查一下网卡部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点查一下网卡部位

OK 我试试 就怕搞坏了客户的机器

网友:
bios把pxe关掉

网友C:
这不就是网卡启动了嘛 关了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就是网卡启动了嘛 关了就是

我记得我也没开 估计是自动的

网友:
系统坏或者硬盘坏

网友:
感谢大家 是网卡坏了 更换后已经解决

网友:
把第一启动项换成硬盘

网友D:
你这个好像是bios设置的网络引导或者安全启动,BIOS第一启动设置你的系统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好像是bios设置的网络引导或者安全启动,BIOS第一启动设置你的系统硬盘

好的 呢 谢谢你

网友E:
bios里面网络引导设置一下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os里面网络引导设置一下关闭

嗯嗯 知道了么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 的确 不知道怎么就开启了

进bios,把网卡的无盘启动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