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神仙,来看看

楼主(2022-10-25):
dell主机,不触发。扣电池后就正常了,然后装上电池也正常使用。
过几天,又同样的故障现象,扣电池解决。
然后反复无常。这什么神仙妖怪?

网友:
这机子桥和电源很容易坏

网友A:
别的机器遇到过,干桥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的机器遇到过,干桥好的

这板子真要干桥的话,没必要修了,闲鱼上100不到

网友:
换板子吧 没必要修了

网友(2022-11-30):
烤箱打发不行就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