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H61主板电源指示灯电路

楼主(2022-10-25):
最近闲着没事,找出一片坏掉的P8H61-M主板修着玩,换了个以二极管后修复了断电后BIOS丢设置的问题,现在电源LED不正常,关机后还在亮,但不理解的是睡眠后此LED却能正常闪烁,根据点位图画出驱动电路,大神们指点下吧

我试图用自己可怜的电子知识判断出来LED负极电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不然待机后就不会正常闪烁了。那么问题就出在+5VDUAL上了,可这也不对啊,这个电压应该是一直有的吧,那么是南桥出问题了?

网友A:
电容击穿或者三极管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击穿或者三极管击穿

击穿的话待机LED应该不会闪了吧

网友:
已经刷过了,不管用

网友:
用波波打一下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