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拆焊芯片GS9238

楼主(2022-10-25):
有个迷你主机的供电芯片GS9238坏了,用热风枪加焊油吹了十多秒都吹不下来,一点都不动。用什么方法可以拆下来呢?

这是芯片的位置:

网友:
温度、风量,既然确定是坏的,就大胆一点,350℃,5档风量!

网友:
敢问您疯枪开了多少度 我一般440

网友:
是不是接地太多,你可以底部加热,风枪温度350,风量不要太大就可以

网友:
350℃,最大风量!注意旁边的封胶ic就行了

网友:
风量大了容易吹掉小电阻,我一般开最低风量,温度350度,

网友:
我设定风枪温度是370度,涂了好多焊油。另外,主板背面也有很多元件。我买了新的芯片,芯片背面确实有大块的焊盘。估计是这个原因导致大量热量损失了。但是各位有什么稳妥的方法可以拆下来?

网友:
平时我400  5档

网友:
如果确定这个芯片确实百分之百坏了,可以打磨一下

网友:
这个芯片的背面是这样的,大面积的焊盘。各位帮看看如何能拆下来。

网友:
350度6档应该能吹下来了

网友:
用烙铁不好吗

网友A:
这很正常啊。不要听人家多少多少秒就可以吹下芯片,十几秒吹下芯片,这种要看情况而论的,大部分人都是在吹牛逼。吹的时间长一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很正常啊。不要听人家多少多少秒就可以吹下芯片,十几秒吹下芯片,这种要看情况而论的,大部分人都是在吹 ...

你是实在人,说了句真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很正常啊。不要听人家多少多少秒就可以吹下芯片,十几秒吹下芯片,这种要看情况而论的,大部分人都是在吹 ...

怕把主板吹坏了。芯片不远处有塑料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怕把主板吹坏了。芯片不远处有塑料件。

一定要贴隔热锡纸,这个不要省。

网友:
教你一个几秒可以拆下来的方法。用烙铁加点锡边烫边用热风枪吹,几秒就下来了。针对这种接地的非常好使。

网友C:
这个,风枪温度430左右 风速 130  吹个几十秒差不多

网友:
塑料件隔热要做好,搞焊油,400度4档5档吹下即可。

网友:
用加热底座加热几分钟,放多点焊油

网友:
我这边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资料大家可以加我免费领取 13691708525

网友:
调高点温度 把塑料挡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风枪温度430左右 风速 130  吹个几十秒差不多

这么高温度,吹这么久,会不会坏呀?

网友:
盖上锡箔纸,涂点焊油,风枪吹,镊子夹着芯片取下就行

网友:
用450C风可以搞下来

网友:
拿把钳子  一扣就下来了  也不会把旁边的塑料吹融化  多好

网友D:
温度400左右、风速3、风速太大会把小贴片吹跑。40秒内不要管多少秒了,拿捏子多次尝试能不能取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温度400左右、风速3、风速太大会把小贴片吹跑。40秒内不要管多少秒了,拿捏子多次尝试能不能取下。

有道理,拿摄子尝试方法不错,塑料件遮拦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最安全的办法,用打磨机把大部分打掉,脚留出来用烙铁处理。
不会伤边上的东西

网友:
200块钱,淘宝上买ge恒温焊台,。吹那个显卡上的大电感很难吹下来,你不加了,以后几秒就下来了

网友E:
不应该啊,我750买的气泵式直风风枪,因为现在天冷,200度40风大面积预热主板,,,预热烫手即可,是大面积,,,预热以后调温度330 40风,十秒内没问题的,轻松加愉快。这不是吹牛什么的,我以前有个赛克的旋风的,得开480才能快一点吹掉,要不然330能吹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应该啊,我750买的气泵式直风风枪,因为现在天冷,200度40风大面积预热主板,,,预热烫手即可,是大面积,,,预热以后调温度330 40风,十秒内没问题的,轻松加愉快。这不是吹牛什么的,我以前有个赛克的旋风的,得开480才能快一点吹掉,要不然330能吹糊

助焊剂一定要加

网友:
用烙铁加点锡边烫边用热风枪吹,几秒就下来了。针对这种接地的非常好使。需要多吹吹周边,先预热预热,然后再吹芯片就好取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