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CPU代号供查阅收藏

楼主(2022-10-25):
看了船长的视频中讲关于CPU代号的就把文字抓了下来,供大家查阅,感谢船长

·INTEL CPU酷睿CPU核心代号
酷睿1代一>Arrandale Auburndale
    2代一>Sandy
    3代一>> IVY
    4代一>Haswell
          Haswell一ULT(单CPU版本)
          Shark-Bay ULT(单CPU版本)
    5代一>Broadwell Braswell
               Broadwell一ULT(单CPU版本)
    6代一>Skylake
               Skylake一U LT(单CPU版本)
    7代-->Kaby lake
    8代一>Coffeelake
    10代一>Whisky一Lake

Intel PCH核心代号
5x一>Ibex Peak- M (HM55, HM57, QM57...... )
6x一>Cougar Point(HM65,HM67, QM 67......)
7x-->.Panther Point(HM70, HM75, HM76......)
8x一>Lynx Point(HM86,HM87, QM87......)
9x一>Wildcat point(台板Z97、H97,笔记本以单U为主)
1 xx一>Sunrise Point(HM 170, QM170......)
2xx一>Union Point(台板H270, B250、笔记本不采用…)
3XX一>Cannonlake (HM370, Z370)

Intel芯片组和cpu的搭配
单桥(PCH)
5x (HM55, 57)等使用酷睿1代
6x (HM65、  67)等使用酷睿2代
7x(HM70, 75, 76, 77)等使用酷睿3代
8x (HM86, 87)系列使用酷睿4代、5代
1xx(HM170)系列使用酷睿6代、7代
3xx (HM370)系列使用酷睿8代、9代
5xx??使用酷睿10代
其中6x和7x通用

网友:
我自己做了一个网页呢

CPU.htm

网友:
做的不错!感谢三楼!CPU 参数表
intel
封装工艺架构型号芯片组内存上市时间
LGA 120014nmComet LakeCeleron G5900
Pentium G6600
i3 10XXX
i5 10XXX
i7 10XXX
H410DDR4-2666
2通道
128GB
2019年10月7日
LGA 115114nmCoffee LakeCeleron G4930
Pentium G5420
i3 9XXX
i5 9XXX
i7 9XXX
Z3902018年10月8日
LGA 115114nmCoffee LakeCeleron G4900
Celeron G4920
Pentium G5500
i3 8XXX
i5 8XXX
i7 8XXX
H310
H370
B360
Z370
2017年8月22日
LGA 115114nmKabylakeCeleron G3930
Celeron G3950
Pentium G4560(2/4,¥157)
Pentium G4600
Pentium G4620
i3 7XXX
i5 7XXX
i7 7XXX
B250
H110
H270
Z270
2017年1月4日
LGA 115114nmSkylakeCeleron G3900
Pentium G4400
Pentium G4500
i3 6XXX
i5 6XXX
i7 6XXX
H81
H87
B85
Z87
Z97
DDR4-1866
2通道
64GB
2015年8月5日
LGA 115114nmBroadwelli5 5XXX
i7 5XXX
H81
H87
B85
Z87
Z97
2015年1月5日
LGA 115022nmHaswellCeleron 18XX
Pentium G3XXX
i7 4XXX
H81
H87
B85
Z87
Z97
2013年6月2日
LGA 115522nmIvy BridgeCeleron G16XX
Pentium G2XXX
i3-3210(¥60)
i5-3XXX
H61
H67
P67
Z68
B75
H77
Z77
DDR3 13332012年
LGA 115532nmSandy BridgeCeleron G530(¥5有)
Pentium G620(¥7有)
Pentium G850
i3 2100(¥35)
i5 2500
i7 2600
Xeon E3-1260L(4/8,¥95)
H61
H67
P67
Z68
B75
H77
Z77
DDR3-1066
2通道
32GB
2011年
LGA 115632nmCeleron G1101
Pentium G6950
Pentium G6951
Pentium G6960
i3 530(¥10有)
H55
H57
P55
P57
2009年
AMD
封装工艺架构型号芯片组内存上市时间
第三代锐龙Socket AM47nmZen 2Ryzen 7 3700X
Ryzen 7 3800X
Ryzen 9 3900X
A320
B350
B450
X370
X470
X570
DDR42019年5月27日
第二代锐龙Socket AM412nmZen+Ryzen 2XXXA320
B350
B450
X370
X470
X570
DDR42018年月日
第一代锐龙Socket AM414nmZenAthlon 200GE
Athlon 220GE
Athlon 240GE
Athlon 300GE
Athlon 320GE
Athlon 3000G(2/4,¥439)
Ryzen 3 1200
Ryzen 3 1300X
Ryzen 5 1400
Ryzen 5 1500X
Ryzen 5 1600
Ryzen 5 1600X
Ryzen 7 1700
Ryzen 7 1700X
Ryzen 7 1800X
A320
B350
B450
X370
X470
X570
DDR42017年7月27日
第七代APUSocket AM428nmA8-9600
Athlon X4 940
Athlon X4 950
Athlon X4 970
DDR42016年9月5日
第六代APUSocket FM2+28nmGodavariA4-8350B
A6-8550B
A8-8650B
A10-8750B
A10-8850B
Athlon X4 850
Athlon X4 870K
DDR32016年月日
第五代APUSocket FM2+28nmCarrizo
只有笔记本
A8-7600
A8-7650K
A68HDDR32015年1月日
第四代APUSocket FM2+28nmKaveriA4-7300 (¥15)
A6-7400K (¥30)
A8-7500 (4/4,¥70)
A8-7600
A10-7700K
A10-7850K
A55
A75
A85X
DDR32014年1月15日
第三代APUSocket FM228nmRichlandA4-6300 (¥11有)
A6-6400K
A8-6500
A8-6600K
A10-6700
A10-6800K
A55
A75
A85X
DDR32013年6月5日
第二代APUSocket FM228nmTrinityA4-5300 (¥10有)
A10-5800K
Athlon X4 740
A55
A75
A85X
DDR32013年6月5日
第一代APUSocket FM132nmLlanoA4-3400A55
A75
A85X
DDR32011年月日
第二代FXSocket AM3+32nmPiledriver
打桩机
FX-4120
FX-6100
FX-8170
X570
X470
B450
X370
B350
DDR32012年月日
第一代FXSocket AM3+32nmBulldozer
推土机
FX-4120
FX-6100
FX-8170
X570
X470
B450
X370
B350
DDR32011年月日
Socket AM345nmK10Athlon II X2 215
Athlon II X2 235e
Athlon II X2 240
Athlon II X2 245
Athlon II X2 250
Athlon II X2 255
Athlon II X2 260
Athlon II X2 265
Athlon II X3 400e
Athlon II X3 405e
Athlon II X3 425
Athlon II X3 435
Athlon II X3 440
Athlon II X3 445
Athlon II X3 460
Athlon II X4 605e
Athlon II X4 620
Athlon II X4 630
Athlon II X4 635
Athlon II X4 640
Athlon II X4 645
Phenom II
A780V
A780G
A880G
A890GX
DDR32007年月日
Socket AM265nmK8
Brisbane
Athlon 64 X2 4000+
Athlon 64 X2 4800+
Athlon 64 X2 5000+
Athlon 64 X2 5200+
Athlon 64 X2 5400+
Athlon 64 X2 6000+
MCP51
MCP61
DDR22003年月日
Socket 754130nmK7Sempron
Athlon XP
Duron
VIA K8T800 + VT8237DDR1999年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