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城HP-2800DY电源带不动机械硬盘

楼主(2022-10-25):
结机械硬盘转速时高时低,带不动的样子,很奇怪的故障。
以前用2个4Pin转6Pin带HD7750独显玩过古墓丽影崛起,峰值大概130W,也没有超过200W额定功率啊。
拆开看了,电容没有鼓包。

网友A:
确定不是硬盘的和硬盘电源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不是硬盘的和硬盘电源线的问题?

硬盘没问题,电源线怎么确定?

网友A:
电源上有多根硬盘电源线,换根试试。再换一根硬盘数据线和换个硬盘数据线接口接口

网友:
显卡用的是12v的供电,硬盘用的是5v。所以,带显卡和带硬盘不是一路,5v是12v转换的,所以,转换的那个DC转DC的小板有故障,无法提供稳定的电压或足够的电流,属隐性故障,维修5v小板后再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上有多根硬盘电源线,换根试试。再换一根硬盘数据线和换个硬盘数据线接口接口

重新测量电线阻值发现D头正常,SATA不稳定,用一个大D转SATA测试,暂时没问题。

网友:
估计是电源接口接触不好。

网友(2022-12-13):
sata电源口氧化甚至霉烂的都见过

网友:
sata电源口稳定性还是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