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2-10-25):
请问这个是复合三级管还是复合mos管!,另外这个电路怎么走,在什么情况下pq38的g极是高电平,

网友:
这里的电容pc35和电阻pr40,pr44是什么关系

网友:
pq38是p沟道,导通条件是低电平,就是g小于s 4.5v(只考虑开关作)正常情况 pr40与pr44分压,得到一半的公共点电压。

网友:
复合数字三极管
根据结果推条件 一般只有高或者低

网友:
NPN / PNP silicon transistor (Built-in resistor type):NPN/PNP硅晶体管(内置电阻器型)

网友:
这里的pq3的作用是可以把pq38的G极做成高电平的

网友:
晚上研究了一下,要想让pq3的1脚和6脚导通则3脚和4脚就导通行成分压,所以5脚就要有一个高电平,这里的5脚与ec和电池隔离管的G极相连,信号名称是DC#这里的信号的底电平有效,不过这个里地什么情况下为高电平,为什么要使pq38截止,在什么情况下截止呢!还请大师指点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某音某瓜各平台教程很多你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