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P4M890T-M2 REV 1.0B有CPU供电,无复位信号。

楼主(2022-10-25):
这个是我发的第二个贴子,这也是我家的第一台电脑,这台电脑是长城电脑,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说过这个品牌。这台电脑已经坏了很多年了了,我记得刚开始是不开机,擦拭一下内存条就可以开机,后来完全不开机了,擦内存、cpu、独显、取电池放电都没用,这就只好放在家里吃灰了。之前有想过将电脑卖给废品收购站,但后来还是没卖。

我对维修电脑很感性趣,最近学习了很电脑维修知识,发现了迅维网。这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我在迅维网下载到了这个主板的电路图。刚开始是看不懂电路图的,于是每天都对着主板和电路图看一看想一想,后来就懂一些了。
CPU供电是有的,cpu的供电芯片RT8802A的PWRGD引脚测得5v,测量此信号有没有顺利到达南桥,最后在Q38的漏极测到PWRGD_SB是3.3v、Q43的漏极测到PWRGD_CPU 是1.05v说明PWRGD的信号送到了南桥。

其实到这里后,当时我是不知道如何修下去的。只好暂时停止维修,转为学维修。之后了解到南桥芯片要发出复位信号,需要PWRGD和时钟信号。于是在电路图中查找时钟电路。最后找到了时钟芯片ICS953002DFLF,测量芯片供电为3.3V正常。28脚和29脚电压相同,电压在1.7V左右,手中无示波器,无法查看波形,后测量VCLK_SB、USB_CLK48 、SB_OSC、PCLK_SB都在1.7v左右查看芯片手册发现这两个引脚的28脚和29脚电压是3.3v,
(当时因为这个电压的原因,判断芯片故障。但是更换芯片后,测量28脚和29脚电压出现过1.4V、1.5V、1.7V、1.8V的现象。)
更换时钟芯片ICS953002DFLF,立即测试无法开机,心如死灰,白花10元钱修老主板了,心中很是不爽。
又认真看了一下主板,发现更换芯片时忘记取出电池,于是取出电池放电,发现开机成功了,成功进入bios的loge。
之前也考虑过刷BIOS但是32脚BIOS刷新工具太贵了,放弃了。
同时也考虑过是不是IO芯片和南桥芯片周围电阻坏了,拉低了复位信号,但是测量后发现都没有坏。
家里的两台电脑都修完了,估计以后很难再发帖了。

时钟芯片

BIOS芯片

网友:
能换时钟芯片,水平不低了。

网友A:
路过学一下,机会把旧的时钟芯片换回看好不好。

网友:
作为爱好者水平可以啊,这个时钟芯片不是很容易换好的

网友:
感觉楼主技术很厉害,用万用表就能撸好,也有经营头脑,买零件,会精打细算,不像我等维修路上总是买买买,工具和配件很多,很占地方。

网友:
自学维修到这个级数,不简单了,

网友:
拆的时候内心也是很纠结的,因为旁边有电解电容,用风枪吹爆过这种电容,所以不敢用风枪吹,想着用加锡法拆,在引脚上加了很多锡后用烙铁烫了一会儿,发现不行。只好风枪烙铁一起上。安装时是用马蹄烙铁头逐个烫芯片引脚安装的,只是有些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过学一下,机会把旧的时钟芯片换回看好不好。

之前试了很多方法电脑都无法开机,最后才判断是主板坏了。这个过程有几年的时间。到最近才学了些修主板的知识,找到了迅维网,找到了电路图,之后学着修了有一个月。芯片应该坏了,但是确实没有找到芯片故障现象,更换也只是一个错误判断的巧合。

网友:
可以先拆碍事的电容,再用风枪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