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460维修

楼主(2022-10-25):
网友寄修一张RX460,到手后打值没有任何异常,接电试机。5v正常,1.8 正常,0.8 正常,核心电压,VDDCI ,显存电压都没有。

电源主控芯片NCP81022.芯片11脚供电正常,开启不正常

开始反查供电开启引脚

查到这里

PX_EN居然是高电平(接近0.7)。查了一下,这个是核心控制的。心想完了,核心挂了吧。

不管那么多了,先拆了q1040,所有电压都顺利出来了。但开机还是不认显卡。这个时候就头大了。然后测了一下拆了q1040 b极电压为1.6 ,根据分压计算公式,这个应该是核心内部3.3 上拉的。
正当我不想修的时候,这段时间很长时间没开张了,今天pe于是仔细分析一下。客户说他换个散热就坏了,难道散热把核心压坏了。
把散热器拿来,看到一个地方居然烧黑了。难不成是客户抽烟烫的,看着也不像啊。

于是返回显卡的PCB 板。一看就看到问题了。

然后处理一下。

然后看下电路图这个元件的作用。

这里的1.8 是时钟的充电,所以没有这个供电就会不认卡。

然后做下绝缘工作,因为客户的散热器不是原装的。,要不装上去就会再次烧电感。

然后打包发货,嘱咐客户不要再用这个散热器了,这个散热器不仅会导致电路短路,还有铜片根本没办法贴在核心上,因为这个散热是7770 的散热。
现在来分析造成故障的原因,客户觉得原来的散热器,不怎么好用,找了一个螺丝孔对的上的散热器,装上去3.3 直接对风扇的铁壳短路,由此造成了电路板烧糊,电感烧断。因为缺少时钟电压,核心关闭核心的电源管理芯片的开启引脚,导致缺核心,显存,vddci 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