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va5z二修读卡有信号,无法打电话

楼主(2022-10-25):
接同行二修无信号,
机型:Nova5z
故障表现:插卡有信号,无法拨打电话,移动信号弱
检修思路:该机为进水二修,同行已把射频部分撸了一遍,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检查射频各路供电均正常到位,于是检查功放的使能信号对地阻值,打到U4501周边C4501(MIPI_CLK)时,进功放一端为420,外端则只有090多,判定该线路有问题,顺藤摸瓜到**91,近端(该信号由CPU发出,所以称CPU端为近端,反之为远端)对地阻值为419,把**91断开后测远端对地阻值为090,于是祭出松香大法,1.8v烧机,烧机电流升到近2A,发热器件显露无余[捂脸]罪魁祸首找到了U5901
取下,再测C4501数值为419,回来了!回来了!更换器件装机测试,完美
总结:保险起见把**91断开在远端加电烧机,可以避免把CPU烧坏!慎之!慎之!
附手绘框图,请将就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