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8无基带求助大家

楼主(2022-10-25):
iphone8无基带,上家维修过基带电源,然后我更换了基带电源 故障依旧,开机测量如图片标注的三路供电没有,拿掉基带电源测量阻值都正常,没有什么思路了,所以求教大家

网友A:
换好打一遍阻值  !还原网络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好打一遍阻值  !还原网络设置

s1供电没有 换了基带电源 重做了基带cpu 还是涛声依旧 不知道是不是板底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1供电没有 换了基带电源 重做了基带cpu 还是涛声依旧 不知道是不是板底问题

S1供电有机子就好了。基带那么多工作条件,为什么就只查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1供电有机子就好了。基带那么多工作条件,为什么就只查供电?

阻值都打了的 正常 那还该查哪里呢?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阻值都打了的 正常 那还该查哪里呢?求教

你说阻值都打了,正常,打的是哪些信号的对地值?
看下你的图纸里面有没有基带工作条件框图,对着框图挨个测。

网友: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xzmpdf.net/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5.html

网友:
打阻值吧.别偷懒............................

网友D:
基本基带u问题,借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本基带u问题,借电吧

借哪一路?怎么连?谢谢

网友:
矮个点位打阻止

网友:
基带电源 是 供电的, 基本是否工作,是基带CPU 是否正常工作, 基带CPU 供电, 时钟 等等,需要查查基带CPU的个种 阻值。看看是否有短路

网友:
看了一下,基带电源 需要把4.2的主供电 转换电压 提供给 基带CPU 使用。其中有个 0.8V S1 输出给基带CPU. 查查这个输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