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77声卡问题,会自动弹框前置面板被占用

楼主(2022-10-25):
如题。。。求解
自己用的一块V星B75主板网口坏了。。寻思着买个好一点的主板毕竟以后可以干点别的(玩游戏),去中关村垃圾堆里淘来了一块点不亮的华硕z77,卖家说坏的,当时看成色还是蛮新的,回家上电没反应,,看看复位、时钟、晶振、都正常南桥也有电压,power也有3.3V。内存1.5V都出来了。。CPU都是正常的没有短路的地方。。。。啥情况。。牙刷刷了刷声卡芯片脚有点移位还是咋滴 有点脱焊。。。用小刀刮了刮可以开机了。。之后声卡就一直这种问题出来了

网友:
我怀疑是声卡芯片微短导致的不开机,。。最后在我的刷子面前不怎么短了。。。然后声卡也不行了,换个芯片那是动大手术,索性买个usb声卡又不是不能用

网友:
今天看了下图纸有可能是电容失效导致前面板那里连着的芯片接口有短路嫌疑。。准备换个上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