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90,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2-10-25):
每次开机都出去如下提示,按回车键可以启动进系统

但是只要打开任何能输入文字的窗口,就会无限出来斜杠,但是随便按一下键盘就正常了,而且正常使用不会有任何问题

网友A:
换键盘立马解决所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键盘立马解决所有问题

中午回去把键盘拔了看看,这不像键盘问题啊,每次开机就跳\,然后随便按哪个键,按一下就不会再跳了

网友B:
换键盘吧 ,漏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键盘吧 ,漏电了

我打算把键盘拔了试试,中午回去搞了一个小时没拆下来,像是有镙丝,但我在后面也没找到

网友:
后面还有一个锣丝要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键盘吧 ,漏电了

牛批 ,我这还是头一次遇到所有键可以正常使用的键盘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键盘立马解决所有问题

厉害,牛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打算把键盘拔了试试,中午回去搞了一个小时没拆下来,像是有镙丝,但我在后面也没找到

这个机器的键盘就左右键那里2个螺丝固定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打算把键盘拔了试试,中午回去搞了一个小时没拆下来,像是有镙丝,但我在后面也没找到

不好意思可能搞错了,你这个是E590,我说的那个是E490

网友A:
这是初学,需要大家提醒,后盖拆下,在里面寻找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初学,需要大家提醒,后盖拆下,在里面寻找螺丝,

太坑了,后面有一个螺丝,而且没有键盘标记

网友:
换键盘 大概率是键盘跳键

网友:
主板上的问题吧  EC有问题了

网友:
dsdf阿道夫扫地

网友:
键盘轻微短路了 我的联想开机触摸不管用 得按个按键才行 后来查到键盘右下角微短路 对着缝吹了吹 凑合了一阵子没事

网友:
我这边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资料加我免费领取 13691708525

网友:
先把键盘拆了就能知道是不是键盘引起的了。很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