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芯片DP2303和DP2303A是一样的么?实际应用里是否可以直接替换使用?

楼主(2022-10-26):
电源管理芯片DP2303和DP2303A是一样的么?实际应用里是否可以直接替换使用?

网友:
一般情况下可以,查一下数据手册

网友:
应该可以,变动不大

网友:
应该参数一样,A比那个芯片温度可能范围更大一些!环境温度和工作温度都高一些!一般都是这个规律。

网友:
再后面B或C一般都是电源电压高低和输入输出电平高低,频率高低不同罢了,其中温度也一样高低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