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十一代SRKMA换桥不认盘

楼主(2022-10-26):
两台差不多一样的十一代,一台桥烧了,换好不认PCIE盘,一台不上电,换好桥也不认PCIE盘。
内存槽下的板号一台6-77-NH50HP00-D02A,另一台内存板号是6-77-NH77HPQ0-D04

HM570 SRKMA桥

这两个槽的PCIe始终不认,sata有时能认下,但会掉,
重淘宝买的BIOS刷上去也没用,U盘也进不去PE,卡在机器LOGO那不动
淘宝买的是没有ME的,找平头哥买的能进u盘PE,也能认2.5的SATA

现在的情况是2.5寸的SATA盘装完系统也会蓝屏。pcie盘该不认还是不认。

想问下大家有没有碰到这种问题??
奉上内存板号是NH77HPQ0的BIOS,亲测都是能亮的找平头哥买的

网友:
能认2.5硬盘的是给我原厂的bios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用全新的桥。和原厂BIOS,不要用改ME的

网友:
排除BIOS的话,可以重点检查下PCI通道正常不。目前还没换过11代桥,不过SR40B遇到过不认显卡,不认网卡,是没焊好

网友:
是不是买的桥不对 还是没有做好?

网友:
蓝天刷原厂就可以啊

网友:
还是bios问题

网友:
应该是cpu挂了,我遇到过

网友A:
买的桥是不是工厂测试版的 蓝天和清华同方代工的用测试版桥会出现各种问题

网友:
HM570 SRKMA桥,换桥,路过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11代换桥出现的奇怪现象,感觉有可能是cpu问题。

网友B:
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C:
平头哥是哪个,下次我也找他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的桥是不是工厂测试版的 蓝天和清华同方代工的用测试版桥会出现各种问题

仔细看,有一个是拆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桥的问题

不清楚,桥太贵了,老板舍不得再买了

网友:
直接买全新百分百进口桥....

网友:
这个还要买吗?官网免费的就可以。

网友:
桥的问题,换一家买。我也遇到过,就是桥不行

网友:
买的南桥确定是同型号的吗? 还是代用的

网友:
有可能桥不是全新的,里面ME不对

网友:
我这边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资料加我免费领取 13691708525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平头哥是哪个,下次我也找他买。

骗子来的。一个bios100块,经常骗人。还不如淘宝不要找他。

网友:
进bios关闭VMD再试,或者加载VMD驱动看看

网友:
平头卖bios要多少

网友:
估计还是桥问题

网友E:
别搞桥了。前两天刚遇到,还是BIOS问题,状况一模一样 ,换桥之后,不认M.2  进U盘卡界面  宏碁游戏本,最后淘宝买BIOS好了,也是想继续换桥 还好没换,

网友:
桥咯。。。。。。。。。。换完桥最多开机慢吧。。。。。。。。还是能显示的。

网友F:
蓝天代工直接到ftp下载bios比较靠谱

网友:
你会用英特尔那flash image tools个配置工具吗,明显是配置错误了。里边有个pcie跟sata的配置图,最好按照原bios设置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F:
蓝天代工直接到ftp下载bios比较靠谱

ftp的图纸也有限,只能做参考

网友:
学习了,合成BIOS是要好好学习一下了

网友:
别的不好说  装系统蓝屏可以换个cpu试试

网友G:
楼主,同命相连啊!我也被一台一样的神舟机器一样的现象折磨的不行!现在准备再换一个桥试试,楼主最新进展怎么样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同命相连啊!我也被一台一样的神舟机器一样的现象折磨的不行!现在准备再换一个桥试试,楼主最新进展 ...

没弄了,唉。老板T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弄了,唉。老板T人了

现在维修难搞啊!

网友:
感觉还是桥的问题多一点 现在芯片水太深 尤其CPU坏的基本不搞了

网友:
原机BIOS应该可以开机的,多等一会进去看下好不好就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了

网友:
11代的为什么不拿去保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骗子来的。一个bios100块,经常骗人。还不如淘宝不要找他。

如果是真的这人够黑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别搞桥了。前两天刚遇到,还是BIOS问题,状况一模一样 ,换桥之后,不认M.2  进U盘卡界面  宏碁游戏本,最 ...

关键是你的机器是十一代的U吗?桥芯片型号一样的吗?

网友:
这很头疼  再换桥成本太大了

网友I:
今天刚刚换上去的南桥   和楼主一模一样的机器  换上去一样的现象  开机不认ssd   可以认到机械盘   进pe卡logo   我去

网友:
类似的问题遇见过,NVME的硬盘认不到, NGFF的正常,最后换成NGFF的用了, 桥是全新的焊接没有问题,怀疑是CPU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今天刚刚换上去的南桥   和楼主一模一样的机器  换上去一样的现象  开机不认ssd   可以认到机械盘   进pe卡 ...

我也被一台一样的神舟机器一样的现象折磨的不行!
最后没有办法想着把原桥重植试试,结果一切OK了!就是发热量很大,不到十分钟能到100度,现在加了一个散热片再测试,已经测试了两个多小时目前还好,所以可以肯定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没弄了,唉。老板T人了

我也被一台一样的神舟机器一样的现象折磨的不行!
最后没有办法想着把原桥重植试试,结果一切OK了!就是发热量很大,不到十分钟能到100度,现在加了一个散热片再测试,已经测试了两个多小时目前还好,所以可以肯定还是桥的问题!这桥要么市场上全是不良品,要么BIOS方面又出新花样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也被一台一样的神舟机器一样的现象折磨的不行!
最后没有办法想着把原桥重植试试,结果一切OK了!就是 ...

关键拆机的也一个德行

网友J:
桥问题  遇到过40B换了不人盘 不认U 3.0 换全新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关键拆机的也一个德行

那就只能是BIOS方面又出新花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桥问题  遇到过40B换了不人盘 不认U 3.0 换全新就好了

我也被一台一样的神舟机器一样的现象折磨的不行!
最后没有办法想着把原桥重植试试,结果一切OK了!就是发热量很大,不到十分钟能到100度,现在加了一个散热片再测试,已经测试了两个多小时目前还好,所以可以肯定还是桥的问题!这桥要么市场上全是不良品,要么BIOS方面又出新花样了!

网友:
换桥太贵,

网友:
11代的还有修到过,没有好的建议

网友:
SR40B在换一个

网友:
学习一下11代换桥出现的奇怪现象,楼主分享的问题有可能是cpu挂了。

网友(2022-12-31):
PCIE不能识别
用Intel Flash Image tool改了ME,  要和原机的核对,看Flex I/O里的SATA/PCIE Combo port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
昨天刚碰到  11代ME合成没问题,就是要注意ME大小,一般网上下载的,可能容量小,不全。导致各种问题

网友:
不用折腾了还是桥的问题,不能图便宜买测试版本的 换成全新原装的肯定好 搞过多次了

网友(2024-07-18):
我也碰到了,,] 神舟十一代SRKMA换桥不认盘,,我买新的发我一个测试的,靠,我觉得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兄弟,最后怎么解决的,,还是桥的问题吗,,打算重新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