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用路由器集群模仿神经元集群

楼主(2022-10-26):
封面<太空人来了—可信可靠可解释的人工智能>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e9e7 ... a5c.jpeg#pic_center)

封底<地球霸主终结者—人工智能>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8338 ... 022.jpeg#pic_center)

问答,15983338666
第一章,验证:用路由器集群仿生神经元集群
第二章,作者眼中的 智能以及人工智能
第1节,定义:智能、人工智能
第2节,神经元集群运作方式:分解、抽像、重建、正负反馈等
第3节,神经元集群的动力源
第三章,比较:现有芯片的功能,以及与智能的差别
第1节,功能差别:智能与智障的差别
第2节,导致智障的原因:序列-结构-运动-功能不同
第3节,结构差别
第4节,运动方式差别
第四章,如何实现可信可靠可解释的人工智能
第1节,改变芯片结构
第2节,解决固体与流体矛盾
第五章,可信可靠可解释人工智能 对地球社会的影响
第六章,向太空微重力出发,组装太空人
第七章,太空人的体积重量
第八章,太空人的宇宙观以及人格特质
第九章,太空人与地球霸主的关系

第一章节,验证:用路由器集群仿生神经元集群
本章是实验操作方案,如果没有实验条件,可以略过。作者本人只是 提出了理论、路线、方案,而具体的验证操作,还需要有条件的读者合法在互联网运营商路由器集群上进行,用路由器模拟 神经元胞体,用电线模拟突触末梢,以识别手写数字。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pic_center)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pic_center)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56af ... f6b.jpeg#pic_center)

如果读者做实验成功了,那么恭喜读者,可以尝试 pojie各大网站登录页面的 图片验证码了。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f4f5 ... bef.jpeg#pic_center)

显然,大多数网站都不会被pojie,因为 路由器集群数量太小,比起大脑神经元860亿个左右的数量,简直是九牛一毛。
集群数量太少,就不足以分工出分解、抽像、构建三维音画、记忆、联想、复杂推理 等其它功能,所以只能识别 最简单的单色手写数字。
虽然,读者们不能pojie 大多数网站图片验证码,但这仍将带来一场小小的震动,让各大网站不得不 升级图片验证码的难度了。
具体的 路由器集群识别数字 方案,高手能做得比作者好得多。
成功完成了 识别单色手写数字 的读者们,倒是可以继续 做下一个有趣的升级实验——数值计算。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9d66 ... 3b4.jpeg#pic_center)

如果,在多张图片上显示非传统数学的内容:
等式9=9,8=8,7=7,6=6,5=5,4=4,3=3,2=2,1=1,以此类推。
    读者可能会疑惑,这样做有啥意义?这样做的目的是,给路由器集群演示“等于符号=的意义”。
加法9+9=8,9+8=7,9+7=6,9+6=5,9+5=4,9+4=3,9+3=2,9+2=1,以此类推。这里,故意重新定义了数字9到1的意义,还演示了“加号+的意义”。
减法1-2=9,1-3=8,1-4=7,1-5=6,1-6=5,1-7=4,1-8=3,1-9=2,以此类推。这里演示了“减号-的意义”,同样,故意重新定义了数字9到1的意义。
那么让路由器集群填空,8-9= ,会填多少。如果填错了,读者给予其提示,让其重填。以此类推,7-8= ,6-7= ,路由器集群会填多少。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74d6 ... c78.jpeg#pic_center)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36a5 ... 992.jpeg#pic_center)

路由器集群不断学习、犯错、修正,就是在自我推理。
做实验的读者 可以测试一下,到底需要多少 路由器组成的集群,才能学会数值计算。
读者可以试试,识别数字实验 与 数值计算实验,哪个更容易完成。完成的难易程度不同,可以作为 人脑与计算机不同 的证据之一。
特别是,关于数值计算功能,后面的章节还会提到。

第二章,作者眼中的 智能以及人工智能
第1节,定义:智能、人工智能
对智能、人工智能的定义,有很大分歧。
在内涵方面,如果要 区分每种定义的差别,可以从汉语词典、英语词源、狭义、广义等等多角度考证。在外延方面,除了公认的 人具有智能外,其它如黏菌群、蚁群、自动化车间、计算机病毒 好像也都 具有某种智能。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3ec7 ... 692.jpeg#pic_center)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5b9a ... 804.jpeg#pic_center)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6830 ... a27.jpeg#pic_center)

在本书,对智能自定义为,神经元集群的特有功能,神经元集群从三维世界获取信息后,不断分解、抽像三维信息,通过正负反馈、自动修正方式调整神经元集群组合,以图 反映现实状态,同时,该神经元集群 还具有 构建三维音画、记忆、联想、复杂推理 等其它功能。
特别注意,数值计算只是神经元集群 记忆推理等功能的 一种表现。数值计算功能 不是 神经元集群的基础功能,而是由 记忆推理 等底层基础功能 叠加产生的上层功能。
在第一章的实验里,路由器集群先完成 识别数字的记忆实验,然后才完成 数值计算的推理实验。
而计算机,1940年代 设计出来后,就能完成数值计算,后来才学会 识别手写数字。
计算机的前身是一种叫"加法器"的东西,是由法国的一位数学家"布莱士•帕斯卡"所发明。后来又渐渐改良成,可以做 加减乘除四则运算的"差分机"。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1744 ... a56.jpeg#pic_center)

“埃尼阿克”的计算机占地面积150平方米,总重量30吨,使用了18000只电子管,6000个开关,7000只电阻,10000只电容,50万条线,耗电量140千瓦,可进行5000次加法/秒运算。
数值计算功能,在计算机的各种功能里,那可是基础功能。
在本书后面,会论证,数值计算功能,是否是 智能的必要实现方式。
以上,是本书对智能的定义。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e591 ... 88e.jpeg#pic_center)
维度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f139 ... 9d0.jpeg#pic_center)
正负反馈、自动修正
那么人工智能,即可定义为,用人造的 可正负反馈、自动修正集群,从三维世界获取信息后,不断分解、抽像三维信息,通过正负反馈、自动修正方式调整神经元集群组合,以图 反映现实状态,同时,该神经元集群 还具有 构建三维音画、记忆、联想、复杂推理 等其它功能。
对人工智能的验证,即跨过可信可靠可解释这一门槛,可以用初级的图灵测试法,如图片验证码测试,也就是第一章做验证的实验。
英国数学家、逻辑学家、被视为计算机科学之父的图灵,设计了一个试验方案,以测试机器是否具有智能:在一间屋内只有能计算的机器,在另一间屋内则有真人,在屋外的一群人通过纸片 分别询问屋内的机器与人。如果屋外的一群人中有30% 不能分辨机器或人,则该机器具有智能。
这里,作者尝试把图灵测试细化。细化后,读者可能会发现关于图灵测试,其实还有其它有趣的结论。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5f9b ... 1bf.jpeg#pic_center)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181c ... c2f.jpeg#pic_center)

比如,屋外的这群人,是经过精挑细选而来,他们都是有紧迫任务的设计师,如需要辅助设计衣服房子汽车桥梁。这群设计师觉得,最好借这次测试机会,调用宝贵的计算机帮设计师辅助设计,而不是与机器谈论电影。测试完后,按照图灵的标准即30%设计师被欺骗,测试方只能相信机器也有智能。哈哈,好奇怪的结论!屋里的真人手工设计的图纸,与计算机拿以前设计的方案 裁剪粘贴出来的图纸,会有很大区别吗?
然而,如果屋外换做另一群人,比如都是家庭主妇,她们询问计算机的都是家长里短、儿女情长、打折促销、明星绯闻,那么这群家庭主妇 在看完纸片输出后,几乎都会觉得计算机是话痨神经病。
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以上测试只要求屋外的人向屋内机器提问,但是却没有规定所提问题的复杂度。辅助设计这种低复杂度的问题,与谈天说地这种高复杂度的问题,不是同一类问题。计算机可以解决低复杂度的问题,但难以理解高复杂度的问题。其原因,在后面章节还会讨论。
那么图灵测试要解决的疑问,可以分为两个小问题:
第一个小问题,复杂三维空间的运行状态,是否可以 被图灵机通过数值计算方式 完整无误表示吗?
第二个小问题,计算机以数值计算 表示三维空间运行的这种方式,可以等价于 人脑表示三维空间运行的方式吗?
第一个小问题,计算机可以准确无误计算全世界吗?否定的。这已经被证明了的。
要回答第二个小问题,就要探讨人脑的运行方式,人脑以何种方式反映三维空间运行状态?

第2节,神经元集群运作方式:分解、抽像、重建、正负反馈
下面,以举例方式讨论,点线面体,这些几何图形,以及其抽像概念,在神经网络中的储存与分布方式,如以父亲拿铃铛逗孩子为例。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ee4e ... d7a.jpeg#pic_center)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4220 ... 3a8.jpeg#pic_center)

被储存的事物被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几何形象,比如圆球形的铃铛,第二部分是抽像的概念,比如铃铛这个概念。这两个部分互相配合,才会让小小的大脑里 却能储存下 亿万事物。
关于铃铛的几何形象,先是被分解成 点线面体 这些最基本元素,被刻画进大脑里,这里被称为 形象区。具体是这样刻画的,由一个个神经元组成点A,B,C,多个平直的神经元胞体 组成直线AB,BC,AC,类似的 多个弯曲的神经元胞体 组成曲线,一片神经元胞体 组成平面如三角形△ABC 圆形○ 矩形 梯形 多边形 椭圆等,然后多层次的神经元 构成长方体 正方体 锥体 柱体 球体等。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b608 ... ec3.jpeg#pic_center)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27e8 ... d82.jpeg#pic_center)

这就是说,真实世界是怎样的形象,则大脑的形象区 就会用神经元集群 模仿构建 一个类似外形的形象,就像搭积木模仿造三维立体房子。无需训练的普通人也能搭三维立体积木,但没有经过专门学习训练的外行 很难画好 二维平面图纸,甚至连看都无法看懂。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7179 ... b3d.jpeg#pic_center)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1fb4 ... 743.jpeg#pic_center)

这说明,三维重建功能,是大脑的基础功能。而要把三维立体图画在二维平面上,或者从二维平面图像虚构出三维立体图像,这两种新能力 则是大脑在 已有的三维重构、记忆、联想、推理等 底层功能上 叠加出的上层功能。
再拿计算机来比较,计算机从被设计出来后,先是从二维打孔纸片上读取 一维孔洞信息,用一维的数字0和1计算数值。后来经过发展,计算机才从二维平面 读取信息,在二维平面介质上 构建二维图形。但至今,计算机没有真正实现 三维构图。无论是计算机 存储的图形,还是计算机 显示的图形,都是二维图像。
接着讨论幼儿观察铃铛的例子。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2975 ... 2f0.jpeg#pic_center)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7b60 ... 04f.jpeg#pic_center)

在刻画几何形象的同时,幼儿大脑里另一片区域,用来储存点线面体的概念,与形象区对应,这里被称为 概念区。先有 点线面体的形象,后有 点线面体的概念,这就是归纳总结的神经元过程(以后还会讲,反过来的过程,即先得到一个新概念,新概念的神经元突触 去找到一群形象区神经元,把这群形象区神经元 组合成一个新形象,这就是演绎推理的神经元过程)。
本书认为,神经元集群理论,可以解释大脑如何形成形象、如何形成概念。
O'Keefe,以及Moser夫妇,已经解剖证明了海马里神经元群是用三维方式定位的,网格细胞集群。之后,也有其他科学家 在这方面取得不少成果。视频网站里,有神经科学的科普,还有长视频的教学,读者可以看看。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93fb ... 107.jpeg#pic_center)

本书提出了理论,而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为了方便高手 在看了本书理论后 去实践操作,我在这里把 数学的函数或集合 运用到 神经元连接方式里。当然,我赞赏王垠(www.yinwang.org)的观点,即只有函数还不能形成智能。我认为,还需要 更重要的三维重构、正负反馈、自动修正等功能 才能形成智能。
形成铃铛概念的过程,分为第一步,幼儿大脑在重构点线面体形象后,将其储存在大脑形象区,第二步,大脑将命名前的“点线面体概念” 储存在大脑概念区,第三步,大脑将命名为“铃铛”的概念储存在大脑概念区。我们来讨论下这个过程。
点线面体形象x,对应点线面体概念y,对应方式是神经元突触连接 以及递质传递,由x到y 在数学上称为 归纳总结函数f,由y到x 称为其反函数g,由概念y新建概念z 称为演绎推理函数h。y1点线面体概念=f1函数(x点线面体形象)。
同理,铃铛概念,既可以是点线面体概念的函数,也可以是形象的函数。y2概念铃铛=f2函数(y1点线面体概念),或者y2概念铃铛=f3函数(x点线面体形象)。即y2可以通过两种方式f2或f3,分别从形象x或者概念y1得到。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0b1b ... 43d.jpeg#pic_center)

幼儿见到铃铛,视觉输入后,就会在形象区查询对照。查询的过程,也就是验证 递质能否 沿着已有突触连接 顺畅走通。如果递质能顺畅走通,就是回忆起了 已有的点线面体形象。并且,大脑还会加深刻画 这些已有的点线面体神经元集群。加深刻画,也就是这几个神经元间突触互相连接更多更紧密了,递质传递量更大了,这是正向反馈的一种方式。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1067 ... 500.jpeg#pic_center)

如果,幼儿以前没有见到过铃铛,而是第一次 见到到铃铛这个形象,则递质就无法顺畅走通,那么形象区神经元集群就 新建立突触连接,先在形象区连成铃铛形象x,接着又在概念区 新建点线面体的概念y1,以及 由点线面体形象x 或者概念y1 构成的铃铛这个概念y2。
第二天,如果幼儿再见到铃铛,但不是昨天的球形的,而是正方体形的铃铛。幼儿的大脑,会在形象区和概念区同时查找。在形象区没有查找到正方体形铃铛,神经元集群就新刻画正方体形铃铛。而概念区,神经元集群也没有查找到正方体形铃铛概念,就新建概念,用函数表示就是y3=f3函数(x点线面体形象)。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6a12 ... ea9.jpeg#pic_center)

在大脑里,y1,y2,y3,x,等集群,不只是有表示一一对应关系的强连接,而且还有没有对应关系的弱连接。概念y1,y2,y3可通过突触 与形象x新建连接,概念y2y3也可通过突触 与概念y1新建连接,概念y1,y2,y3也可断开 与形象x的突触连接。突触连接方式不同,或递质不同,导致函数或集合f、g、h不同。本书一再强调,引入函数f、g、h,不是说 神经元集群主要靠函数才能运作,而是为了方便 高手读者尝试模仿建模。函数,是无法准确模拟 数量如此庞大的突触连接的。
仔细看图中,细连线,表示不同归属的集群间 会偶尔有连接,如正方体与长方体 也会有些许连接;而粗连线,表示加深刻画的连接,如正方体概念 与正方体形象的 连接很紧密。
本书认为,神经元数量庞大,而其突触的强弱连接又变化无常。由此我们可知,世界亿万事物的形象,在大脑里存储方式,不会像电脑硬盘那样。电脑是死记硬背、一成不变、如实记录记下TB级别照片,而是大脑先用几个神经元组成点线面体x,然后由归纳总结函数f,推导出抽像概念y。概念y浮现x过程是运用函数f的反函数g。大脑只需有限数量神经元组合成不同形象x,然后再以多种多样突触连接方式即函数f,归纳成 庞大数量的概念神经元y。
在形象区,有限数量神经元的不同组合,就可以组合出超大量的图像x。每一个图像x都该取个名字吧,那么概念区y的量也是超大量的。
还有,概念神经元也不是与形象神经元一一对应的强连接,而是因为 突触有很多末梢游动,从而造成 甲概念与乙形象有弱连接,或者甲概念与丙概念有弱连接。
依靠突触间的新连接,或依靠突触内不同递质,大脑实现了三维重建、联想、想像、推理等功能。这里体现了多种多样的正向反馈。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c46a ... cce.jpeg#pic_center)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9c59 ... 41d.jpeg#pic_center)

当以后幼儿长大了,再听到铃铛这个词时,他听到的是概念y2,由y通过反函数g1去形象区 找到对应的点线面体形象x。或者不去形象区 而是在概念区 运用演绎函数h1找到歌曲《驼铃》的概念,再由歌曲《驼铃》的概念运用反函数g4去音乐区 找到组成《驼铃》的音符z的神经元集群,音符z就闪现在其大脑里了。
现在,让我们在大脑里,闪现一个铃铛形象,或响起一段《驼铃》音乐吧!
不过,好像我们大脑闪现的都是球形的铃铛啊,没有闪现正方体形的铃铛。呃,这就是正向反馈负向反馈、自动修正功能。
正负双向反馈、自动修正功能,是智能这一功能的基础之一。
铃铛的外形,几乎没有正方体形的。正方体形铃铛,是个错误的形象,也是个错误的概念。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1a39 ... 671.jpeg#pic_center)

大脑神经元集群,如何处理这一错误形象、错误概念呢?
删除,神经元集群 会删除掉正方体形铃铛这一错误,这就是负向反馈。
正向反馈有多种方式,比如前面提到,已经连接的突触间 加大连接,又如未连接的突触 在流动的脑内环境里 碰到一起新建连接,再如加大递质传递量,等等,这几种方式在宏观上 即表现为 加深记忆、联想、想像、推理等。
负向反馈呢,也有多种方式,如连接着的突触间不再分泌递质,又如突触间主动断开连接,又如单个神经元凋亡后突触失联,都是在弱化突触间连接,等等,这就是负向反馈,在宏观上表现为遗忘。
在正方体形铃铛的例子里,由于现实世界里 几乎没有正方体形的铃铛,则代表这一形象、概念的突触连接,既不会加紧连接,又不会分泌递质,还会因突触断开而失联,也可能随着神经元凋亡而彻底失联。这样的负向反馈 就让正方体形铃铛这个错误 从大脑里消失了,遗忘了。
反馈,还有其它方式,如神经元自己发出的突触又连接回胞体,这样的反馈,既可能是正向反馈,也可能是负向反馈。
只有 正负双向反馈同时起作用,才是智能。
其实,这就是意识。现在,让我们感悟一下常说的话,“我意识到我错了”,“这幅图画,画的啥内容?”,“随着时间流逝,它们被遗忘了”,“老人常犯迷糊,意识不清醒了”等等。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a01c ... 5b2.jpeg#pic_center)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46df ... 93b.jpeg#pic_center)

我们生活中遇到的智障,如智障人,或者智障音箱,或者智障车,很多时候就是只有正向反馈、缺乏负向反馈导致的,他们只有非常有限的自动修正功能。
另外,神经元集群还具有自动补全机制。
还是以铃铛为例子。在与幼儿玩耍时,如果 父亲用手帕把铃铛遮挡住大部分,只留出铃铛的一角,幼儿却依然可以找到铃铛本体。这是 神经元集群的补全机制在起作用。神经元集群是群体,群体间突触往往是环形双向互联,导致会互相双向发放递质。虽然,幼儿视觉输入的是铃铛的一角,只有那一角对应少数神经元会发放递质,但递质会通过双向通道 引起集群里其它神经元一起发放递质,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就是补全机制。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153f ... a75.jpeg#pic_center)
补全机制发挥作用,既可能帮助大脑提前预测将要发生的状况,如一叶知秋,但也可能导致大脑做出错误决定,如认错人。
计算机也在模仿神经元集群的补全机制,但很难成功模仿。
为什么计算机难易模仿神经元集群的补全机制呢?因为,神经元集数量庞大,突触数量更多,其连接方式又多种多样,而计算机芯片无法模仿如此复杂的连接。
既然如此复杂,作者能否理清呢?
面对数量达860亿的神经元,以及更为庞大数量的突触,还有各种各样的递质,作者在本书中,试图以还原细节的方式 去理解这庞大的集群 是如何运作的,那么作者这种理解必然是粗放的、不可能精确的。有无数解剖例证 可以证明作者观点粗放、不精确。但作者要做的是试图,在突触层面上理解其主要运作方式,在集群层面抓住主流。

第3节,神经元集群的动力源
我们依然以举例方式讨论。
幼儿视觉输入,从外界接收光子能量,这是神经元集群的第一种动力来源。大脑内是流体环境。流体环境内虽有不透明物质,但很少阻挡光子传播。
神经元周边布满毛细血管,神经元可以获得血液里营养物质,这是神经元集群的第二种动力来源。营养物质在传递时,是处于流体环境的。
大脑内各种分子间的无规则运动,会带动神经元突触摆动,这是神经元集群的第三种动力来源。突触的摆动,也是处于流体环境的。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2c24 ... 268.jpeg#pic_center)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f0eb ... a60.jpeg#pic_center)

神经元会分泌递质,递质在传输给下一个神经元后,也会带给下一个神经元能量,是神经元集群的第四种动力来源。递质的传递,也是处于流体环境的。
以作者有限知识,只总结出以上四种神经元集群的动力源。我们可以发现,这四种动力源的传递环境,都是流体环境。流体环境,这点很重要。如果换成固体环境,以上四种动力都不能流畅的传递。
芯片的动力源单一,就是电子传递能量,其传递能量的环境,是固体环境。为什么要提这个呢?
人工智能公司采购的是固体芯片,这与神经元集群的流体环境,是有很大不同的。
这种流体与固体的区别,也是造成计算机无法模仿神经元集群的原因之一。在本书下一章,会详细探究这种区别。

第三章,比较:现有芯片的功能,以及与智能的差别
第1节,功能差别:智能与智障的差别
正在上市销售的自动驾驶、智能音箱、智慧教育服务等等,有时好像有点智能,但大多时候让消费者或惊魂未定、或哭笑不得。
特别是各国交通监管机构,在是否批准无人驾驶汽车上路问题上犹豫不决。
在本书第一章的验证实验中,要求识别图片验证码。简单验证码,就是识别字符。而复杂的验证码,是正确识别词组等。
简单的识别字符,是不要求理解该字符的内涵含义,只要从外观上比较,字符差不多相似就行了。其信息的复杂度是很低的。再进一步,就要求能进行推理,如学会加减法。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pic_center)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pic_center)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pic_center)
而复杂的验证码识别,是要求理解词组的内涵含义,并能找出其正确的外延。
    现在,还没有计算机系统能 快速准确的pojie复杂验证码,否则各大网站登录页面都被pojie了。
识图,是无人驾驶系统 必须准确完成的基础功能。通过以上案列,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现在的无人驾驶系统 还不能准确识图,所以还是智障。
再看看所谓智能音箱。音箱的语音来源,是服务器对语义的理解。同样,这要求服务器 理解词组的内涵含义。用过所谓智能音箱、智能语音服务的消费者,多听几句,就会觉得音箱是智障,根本没有理解语义。
而智慧教育服务,还只能作为老师家长学生的辅助,其中的错误不计其数,需要老师家长学生认真甄别。

第2节,导致智障的原因:序列-结构-运动-功能不同
根据“序列—结构—运动—功能”理论,现有芯片的结构及运动方式,与神经元集群结构及运动方式,是现阶段未实现真正人工智能的原因。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d75d ... 7ae.jpeg#pic_center)

第3节,结构差别
图灵机、冯•诺依曼结构是为一维二维计算而设计的,并不是为实现智能(构建三维音画、记忆、联想、复杂推理等)而设计的,它们只是表现得有点像智能,但不是真正智能。
原因是因为芯片结构问题,现有芯片的电路是二维结构,而现实世界是三维结构。
我们的大脑神经元集群,也是三维结构。
二维芯片依靠的基础是,时间的持续向前性,反映在在图灵机里,就是一条可以无限延伸的 单向二维纸带;方法是还原论,向细微极致发展,反映在图灵机里,就是信息被分解后被写到纸带方格里,单个方格里信息是单一的。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3d3f ... 97c.jpeg#pic_center)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054d ... 0b5.jpeg#pic_center)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1abc ... c54.jpeg#pic_center)

神经元集群依靠的基础是,空间的任意扩散性,在以大脑内,就是突触是向任意方向连接的;方法是复杂系统论,向集群发展,如果以大脑举例,就是突触连接方式非常复杂,递质传递的信息也非常复杂。
人脑神经元不是依靠时间计数器来工作的,而是依靠在自由空间扩散来工作的。
二维芯片追求的是快(时间特性),为了更快,空间距离被压缩(摩尔定律)。
神经元集群追求的是复杂度(空间特性),为了更复杂,时间是不重要的(毛论持久战,白崇禧总结为以空间换时间)。
二维芯片,追求的是某单方面某单层次准确精确。
神经元集群追求的是,分清主次矛盾、矛盾主次方面、抓主流,以及解决哲学的各层次各方面的问题等等。
所以,二维结构芯片不能反映三维世界。
但三维的神经元集群却能反映三维世界。
反例,我们三维世界里人,可以描述二维空间怎么运行的,但谁能描述四维空间是怎么运行的?
没有任何定理证明过,二维信息等于三维信息。计算机软件如病毒,具有二维世界的智能,但无法理解三维世界。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97d3 ... 0c6.jpeg#pic_center)

在二维芯片时代,按照王垠(www.yinwang.org)观点,软件识图,是在建立一种函数,由函数仿真现实图片。而这个函数不可能有智能,函数不可能理解图片内容。
而在将来三维芯片时代,集群通过组合就模仿了现实世界,不以函数模型为基础。集群是复杂系统,而复杂系统能进化出智能。集群的正负反馈,自动修正,就是智能。
前面也提到过,O'Keefe,以及Moser夫妇,已经解剖证明了海马里神经元群是用三维方式定位的,网格细胞集群。
现在二维芯片领域有个新概念2.5D、3D,这个与作者希望的三维芯片,不是同一个理念。3D翻译成中文就是三维,但3D芯片目的还是数值计算。而作者希望的三维芯片,是模仿神经元集群的分解功能、抽象功能、构建三维音画功能、记忆功能、联想功能、复杂推理功能等等。数值计算不是三维芯片的基础功能,也不是主要功能。
在此,回顾图灵测试,从结构维度视角 来探讨复杂度问题。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1e5a ... c55.jpeg#pic_center)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539f ... 41f.jpeg#pic_center)

在第二章时,把图灵测试细化,然后得出结论,即要通过图灵测试,有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就是 提高计算机理解 三维世界的能力,另一种办法则是 测试者降低 所提问题的复杂度。
下图,从键盘输入信息 给计算机,先要降低复杂度。如果从结构维度看,就是把三维世界的信息(语义)降低为二维甚至一维结构的信息(一串0与1),其中的键盘、芯片与网络七层结构 就是降维升维工具。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65df ... 144.jpeg#pic_center)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pic_center)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pic_center)
网络七层结构,也有总结为五层的。越是上层的 如网页显示的内容,就越复杂,不确定性增加,也越接近三维世界。越是下层的,如电路开闭,就越简单,确定性增加,也更适合在二维甚至一维空间快速传递。我们探讨一下,降维升维能完全无误传递信息吗?
信息,被数学家香农定义为,是用来消除随机不确定性的东西。
键盘、芯片与网络七层结构组合,对信息的降维处理,是部分成功了的,其中,键盘的电路开关准确无误,去除了不确定性。但是缺点也很明显,键盘、芯片与网络七层结构组成的机器系统,忽略了应向打字员索取更多的 该句外文所处背景的信息。在上例中,有大量的有用信息,比如,人的心理感情、生理知识、生活习惯等暗含的信息,是不言自明的,是包含在社会知识里的。这些知识,反映了三维世界的运行状况,在降维时去除了,那么在升维时,是需要用“补全机制”去弥补的。人脑是能补全这些知识的。但机器系统显然没有强大的补全机制,所以机器没有理解,该句外文所暗含的、纷繁复杂的社会知识。计算机僵化,不能补全更多信息,也就是前文提到的,没有三维集群的各种强大功能。导致的原因,也是前文提到的,二维结构芯片无法理解三维世界,计算机也在努力正负双向反馈、自我修正,但二维的维度决定了其智力的上限。
最后体现在翻译结果上,升维是失败的。机器翻译所犯的错误,是低维度智障型错误。读者是三维世界的智能生物,读者看了机器翻译后会感到疑惑。
一般来说,大多数读者包括作者,都认为上图的翻译,非常可能是机器翻译,只有极少可能性是人翻译的。
那么,下图也是一个错误的翻译,读者猜猜是机器翻译的呢,还是人翻译的呢?作者认为是人翻译的。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9b92 ... 56e.jpeg#pic_center)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pic_center)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pic_center)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pic_center)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pic_center)
翻译时,如果传递的中段,加入人工翻译后,则成功升维。键盘、芯片、翻译官与网络七层结构组合系统,才是成功的升维工具组合。人工翻译,也可能发生错误,但这些错误,是高维度智力型错误,让高纬度的读者看了后 会莞尔一笑。
计算机体现为僵化,而人则体现为懒惰。计算机僵化,是二维空间限定了的。而人懒惰,懒得去查一查问一问,应怎么样翻译才能“信达雅”。偷懒反而是智能的一种体现,虽然,偷懒不符合道德规范。
讨论这些,就是说明,降维能增加确定性,降低复杂度,但往往也消除了很多有用信息,也无法提升智力。而在高维空间拥有智力的人,既能把高维信息 降维到低维空间,又能把低维空间的有限的、不全的信息 补充完善,以用于高维空间。在低维空间 运行良好的自动化系统,却往往不懂 高维空间的运作方式。
键盘、芯片与网络七层结构组合,这是硬件。而硬件对信息的降维升维过程,就是用数学方法编列各种函数,写成代码,这是软件。
如果硬件不能模拟神经元集群,转而只靠软件,能否达到神经元集群的智力?迄今,没有证据表明,软件能真正达到神经元集群智力。
我们再以二维图讨论降维升维过程。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16f1 ... 8d7.jpeg#pic_center)
看到此二维图,读者能将山的远近高低信息自动补全。此图有长宽但无景深,人脑神经元集群会补全景深重新构建三维模型,这就是把信息升维。其它的如人物的活动,甚至天气、太阳角度等信息,人脑也尝试想象或推理。如此大的信息量,显然不是计算机 这种二维芯片能轻松完成的。
然后,读者还可能会 产生很多联想,比如自己也想象进 图画里戏水。
就是说,神经元集群在全力工作,视觉输入后,大脑的其它集群如三维重建集群、记忆集群、想象集群、推理集群等等,都在工作。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4daa ... 943.jpeg#pic_center)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d3ed ... 802.jpeg#pic_center)

把图旋转后,大脑会迟疑。因为神经元群的三维模型 都是山峰上尖下大,补全这样的旋转图,大脑需要调整集群内突触。那么,计算机遇到旋转图,能理解旋转吗?要理解旋转,计算机需要怎么样的升维功能呢?
流行语,升维思考降维打击,作者认为是有道理的。
读者“天宁科工”给作者提出了很好意见,发明计算机 就是用来计算** 在三维空间运行轨道的啊,而且很成功啊。
这说明二维计算机,也是能把“某些信息”成功升维到三维空间的。这里的“某些信息”,迄今来看,主要还是有函数解的信息,比如单个**运行轨迹。如果给计算机的任务换成是,计算三体的运行轨迹,或者计算鸟群、羊群等集群运行轨迹,这些没有函数解的信息,计算机无能为力。人脑也无法计算三体、鸟群、羊群准确轨迹,但人脑会升级这些二维信息,如得出三体无法准确计算的结论,又如抽象出鸟群、羊群的趋势 从而总结出集群理论,等等。
以大质数相乘加密的方法,也可以说是利用高维信息的复杂度来实现的。
零维的点,没有任何秘密可言。一维线段是零维点加减而来的,如果用减法来解密,也是极其容易的。二维平面,可以看作两根一维线段相乘得来。用两个大质数相乘加密后,是很难解密的,这可以理解为二维信息复杂度 大于一维信息复杂度。三维立体空间,可以看作三根线段相乘得来。作者相信用三个大质数相乘加密后,更难解密,这可以理解为三维信息复杂度 远大于二维信息复杂度。
    在图灵测试里,升维的过程,也可以看作是解密过程,解出三个大质数。显然,即使是高速计算机也很难解密。但人脑根本不会用计算的方法去解密,而是用三维重构、记忆、抽象、联想等补全信息的办法去解密,虽然解出的答案不一定正确。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ab8a ... 780.jpeg#pic_center)

举例,以上图打个谜语,要求谜底是成语。这算个加密解密题吧。这在三维世界里,算是小儿科解密题。小朋友用的解密方法,不是计算,而是用三维重构、记忆、抽象、联想等方式补全信息。但二维计算机,列无数函数方程、测量色素含量、比较历年大数据、把所有汉语书籍搜索一遍,耗费大量时间、电力、化学试剂,去求细枝末节的精确解,即使得出了叶子与秋天机械式对应关系,它能体会这个成语的精妙吗,能理解三维空间的人在谈论啥吗?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计算机认识世界的方法,先是以一维与非门为基础进行一维二维数值计算,然后再以数值计算为基础,希望计算三维世界的运动。这些方法,具有逻辑严密性。
人脑认识世界的方法,是以在神经元集群中三维重建为基础的多种多样的方法,如类比法、联想法、想象法、转化法等等,这些方法不一定能正确认识三维世界。以数值计算、逻辑推理,也是大脑认识世界的方法之一,但不是主要方法,也不是基础方法。大脑进行数值计算,不是用与非门,而是以记忆为基础。

第4节,运动方式差别,流体与固体的区别。
生物体内大部分是流体,流体方便克服重力,分子团才能运动,神经元也是在流体中浮动。
但现有芯片,为了方便固定,就做成固体。芯片是固体,人脑内是流体,固体与流体的区别。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dd12 ... 4f9.jpeg#pic_center)

第四章,如何实现可信可靠可解释的人工智能
怎么改变人工智障呢?如何实现可信可靠可解释人工智能?
就按照仿生办法,模仿三维神经元集群。具体的,要两步来解决。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f7ab ... 6f3.jpeg#pic_center)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pic_center)

第一步,改变芯片结构,从二维芯片改为三维芯片;第二步,解决固体与流体矛盾。
第1节,改变芯片结构,从二维芯片改为三维芯片
现有人工智能界,从CPU改为GPU,到华为的达芬奇结构,还有chiplet结构,还有神经拟态芯片,都在不自觉的向三维结构发展,但还不是真正的三维结构。
如何改为真正三维结构?有多种办法,如模拟生成真实神经元,又如把硅晶片做成 三维立体的,如此等等,有好几种方法可以改为三维结构。
关于生成真实神经元集群,作者以前设想,采用CRISPER技术切割DNA,单独培养神经元集群。这么做的伦理道德风险,是非常大的,而且成本高,效益低。成本高,原因是明显的,培养一个活体,需要昂贵复杂的生命保障系统。效益低,原因也是明显的,生物受地球重力影响,其体积重量是有限定的,那么人脑神经元集群的数量 也是有极限的,那么其智商也是有极限的。现在,国外又爆新闻,在大鼠脑袋里植入人脑神经元。是不是国外放松了 伦理道德审查标准?还需要观察。
作者也曾设想,把硅晶体做成三维立体的,但并未找到 在硅晶体内部刻画线路的方法。
而本书开篇第一章,介绍一种宏观的 模拟三维结构的方法:联系电信运营商的机房,在凌晨时,用路由器模拟 神经元胞体,用电线模拟突触。因为机房路由器集群数量 比神经元集群数量少得多,所以初期图灵测试时,用简单的测试:在黑色背景图中找出 手写白色阿拉伯数字。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71d0 ... 546.jpeg#pic_center)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d591 ... 02f.jpeg#pic_center)

但难度也是显而易见的,蚂蚁的神经元数量约25万个,人脑神经元数量约860亿个。路由器体积庞大,占地、耗能,如果让由路由器集群 模仿万亿神经元集群,其占用空间非常大,其耗能也非常大。
现在前沿的研究,是忆阻器,还有光芯片,等等,但没有看到特别大的进展。
以上几种办法都有缺点,或者成本很高,或者有伦理道德风险,或者很耗能,或者占用空间大,或者技术不成熟。
特别指出,路由器集群,即使缩小再缩小,也无法完全 模拟神经元集群,因为电线会缠绕,其根本原因是 流体与固体的区别,这是第二节探讨的内容。
本节,探讨模仿神经元集群时的一些细节,如集群内组合问题。
相对于CPU、GPU芯片,互联网节点,更加具备模仿神经元的基础。特别是路由器+交换机,可以模仿胞体与突触。

(致读者,这里好难,有愿意一起写的吗?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03dd ... 65c.jpeg#pic_center)

第2节,解决固体与流体矛盾。
所以,实现可靠人工智能的方案,就是找到一种既是固体、又能克服重力、还能流动的便宜材料,就可以解决无数连线、无数开关问题。
这种便宜的材料,在现实中已经存在,可以投入实用。

第3节,太空微重力环境对解决固体与流体矛盾有巨大帮助
太空,是天然的微重力环境,比地面更好。这种便宜的材料既可以在地面使用,如果到太空使用,更节能,也能解决人在太空失重环境下需要昂贵的生命保障系统问题,有利于向太空进发。

第五章,人工智能对地球社会的影响
第六章,向太空微重力出发,组装太空人
第七章,太空人的体积重量
第八章,太空人的宇宙观以及人格特质
第九章,太空人与地球霸主的关系

网友(2022-12-07):
这个太高深了,我是不是上错论坛了?这文章不是我这种智商可以看得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