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主板H61M-D 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了(奇怪的故障现象)

楼主(2022-10-26):
华硕主板H61M-D v1.01奇怪的故障现象: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了,当测量各关键点电压(测量顺序不定)过程中测两个或三个电压后可启动。当完全断电放置一段时间,开机故障依旧。比如测内存1.5v,再测桥1.05,启动了;又比如先测桥1.05v,再测内存1.5v也启动了。请帮忙分析一下,如何维修。

网友:
能开机以后进bios去看电压检查正常不正常。还要电池也要有电。

网友:
换电池座子或者刷bios试试,这种情况首先要排除触发电路的问题。

网友(2022-11-27):
芯片供电不插就会转,虚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