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990进水不开机 短路维修

楼主(2022-10-26):
客户拿电脑来的时候只说开不了机 ,我问有没有进水 或者跌落摔过,都说没有 ,留下号码让客户回去了 。通电测试发现电流到0.55  没有继续升上去的迹象,于是果断拆机。。。
首先看到电池检测排线上进水标变红 ,明显有进水  ,再仔细观察发现 电脑左侧的升压芯片附近都有进水腐蚀痕迹
清理过进水的地方, 在通电检查 ,电流一样 ,拿出热成像看看  ,果然这个U3200   CD3215C00Z 发热严重 ,  仔细观察芯片已经
烧了 ,   于是风枪拆掉芯片U3200  ,拆掉后打下芯片周边的供电电容  ,阻值回复正常  。  电话联系客户报价 ,   订芯片~~
买了两颗原装全新的芯片,植好球的 无铅。。   等了两天货到了 ,把原装无铅改有铅  ,焊上主板 ,插电自动开机  电流轻松上去
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这就很牛B了  大神

网友:
也修了一台短路的,硬盘坏了

网友A:
这个升压芯片要整套全换还是单独换一个就可以呢?

网友:
路过学一下,进水短路。

网友B:
刚刚换了2个3215C00Z了,还是不加电,也是进水的,感觉芯片要亏本了

网友:
路这学习一下大神修苹果升压芯片,感谢分享。

网友:
果然这个U3200   CD3215C00Z 发热严重 ,  仔细观察芯片已经
烧了 ,   于是风枪拆掉芯片U3200  ,拆掉后打下芯片周边的供电电容  ,阻值回复正常  。路过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刚换了2个3215C00Z了,还是不加电,也是进水的,感觉芯片要亏本了

苹果带C口的笔记本 ,只要有一个升压芯片坏了  其他的都不能用,

网友:
这芯片无铅改有铅的,装上去成功率大大提高

网友:
这热成像哪里有卖?

网友:
学习了,苹果的挣到钱呢

网友:
老熟了下酒

网友:
我这边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资料加我免费领取 13691708525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升压芯片要整套全换还是单独换一个就可以呢?

如果能确定是其中一个坏了  单独换一个就可以

网友:
能修苹果的都是高手,没有点位图修这机器就更难了

网友:
用的啥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