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帮我看一下这是什么型号芯片!谢谢

楼主(2022-10-26):
此板是腾达路由器、ac6 1版。根据电路分析这模块是应该是射频5G 功放 、无法查询这模块参数

网友:
这个路由器我不会,抬走

网友A:
这个是5G fem 芯片,型号RTC5639,淘宝三四块钱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5G fem 芯片,型号RTC5639,淘宝三四块钱一个

收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