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不开机改线路维修成功

楼主(2022-10-26):
洋垃圾cpu   拆最上门芯片,2.短接.3第三箭头倒数第四排电阻在后面移动到中间,维修成功

网友:
师傅技术不错,学习了,

网友:
给力啊 老板

网友:
路过学一下,这是什么原理呀

网友:
路过学一下,能讲讲原理?

网友:
华擎什么型号的主板啊?

网友:
故障现象,检测维修过程写得太简略了

网友:
典型的 油爆琵琶 贴

网友:
这是啥主板感觉有点像Z170~~

网友:
没看明白哦,台式机主板都这么好修了吗

网友:
主板型号都没说

网友:
我这边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资料加我免费领取 13691708525

网友:
这样改是改的什么线路?

网友A:
好像是把桥供电和me供电拉在一起了,这主板我好像有一个直接换个芯片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把桥供电和me供电拉在一起了,这主板我好像有一个直接换个芯片就好了

这是什么型号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型号的主板

就换一下我手指头那边的八角形片就可以了,我的修好了好久了,发现还没卖掉

网友:
这是华硕弟弟华擎主板的通病,秒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