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hp1020,定影膜破了自己换了一个,但是有了噪音

楼主(2022-10-26):
换完打印正常了,每一步都是照着未拆之前的照片复原的,除了排电线实在没办法一模一样复位,其他所有螺丝都装好了,但是装好之后打印就有噪音了,热机时是一种噪音,走纸时又是另外一种,多了两种噪音!有哗啦哗啦,也有哒哒哒哒,现在怎么办啊!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A:
定影膜两边的固定,估计不合适,拆开,继续复工,直到搞清楚,定影两边的弹簧上的时候,要注意两边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影膜两边的固定,估计不合适,拆开,继续复工,直到搞清楚,定影两边的弹簧上的时候,要注意两边平衡,

正解,装回去的时候不能用螺丝强扭固定回去,先放好,都到固定点时才上螺丝

网友:
定影齿轮没咬合好,架构变形

网友:
我这边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资料加我免费领取 13691708525

网友:
应该是安装不到位,拆了重新安装吧

网友:
拆了重装,检查定影齿轮!

网友(2023-03-17):
应该还是膜的问题,再换一种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