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P50 板号 NM-A451 插电表显电流0.002

楼主(2022-10-26):
ThinkPad P50 板号 NM-A451 插电表显电流0.002
拆机测没过保护隔离 查-PWRSHUTDOWN为高 DISCHARGE2为高(不正常) VREGIN20 BAT_VOLT VCC3SW正常 -SHUT_IN为高, TH_DET(0.06v暂判正常0.08v以下为正常值不过确切得量那些电阻才能确定),根据上诉DISCHARGE2不正常,追查电路
经追查电路分析DISCHARGE2想要为低-DOCK_ATTACHED_BAT_OP需要高电平才行继续追查-DOCK_ATTACHED_BAT_OP,看图
图纸唯一能拉低-DOCK_ATTACHED_BAT_OP的只有扩展坞接口(ThinkPad这个扩展坞有腐蚀进水的通病,会导致不开机 锁频等一系列问题)先断开D40发现-DOCK_ATTACHED_BAT_OP还是为低,查串联分压电阻R372阻值不对只有不到500,料板拆一个1M电阻换上,插电可调电源开机到0.5A掉电 接屏换上原装170W电源,完美亮机!

网友:
大佬 可能加个联系方试吗 V15826511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