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P 暗夜精灵 LA-H461P 备份

楼主(2022-10-26):
HP    暗夜精灵    LA-H461P   此机器进水机器  进水地方桥背面    不触发  桥不发出SLP_SUS#  按下开机键EC发出EC ON   去开启3V  5V 系统供电    ,但是EC没有发出  PCH_PWR_EN  去开启1.8V   1.05v 供电    固   开启信号受EC控制    而EC已经发出了DSW_PWROK ,桥供电也正常,  测试RTC32.768时钟正正常    由于没点位图, 到最后也没跑出来这个DSW_PWROK 桥到底收到了没有 所以只能望而却步。   EC此机器EC自带内部程序已经换了剪板  ,  桥也加焊了  , 问题依旧  , BIOS第八脚的供电也是受PCH_PWR_EN  所以BIOS也不参与触发   固 这台机器应该是当桥,满足G3 状态满足DEEP状态后,桥才会发出SPL_SUS去给EC ,EC 再去输出PCH_PWR_EN为高电平,

付高清图

此机器的图纸可参考
LA-h492p

HP 暗夜精灵 LA-H461P.BIN

网友(2023-08-02):
同型号同故障,意思是要还桥?

网友A:
已验证 确实G3状态下才出,换桥o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验证 确实G3状态下才出,换桥ok

临沂?
   你是 believe oneself   ?

网友:
PCH_DPWROK 不是在PCH_PWR_EN 之后才有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临沂?
   你是 believe oneself   ?

不是。。。。。。

网友(2024-09-26):
这BIOS是备份的吗?有编码不?

网友(2025-02-21):
SR40B 不触发,电路不短路都可以换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