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0ti黑屏,核显跑测试就一条不报错

楼主(2022-10-26):
情况如图,核显跑测试报错,就一个正常,这种情况是直接重植核心试一下吗

网友:
应该是全报错了,唯一一个显示正常的是空显存位

网友:
估计又一个咸鱼翻船卡

网友:
换F0那颗应该可以排除故障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没显存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没显存供电

供电看过了 全都正常出了

网友:
排查内存和GPU相关的电阻,记得以前有大师说过, 有个120 欧电阻。 如果外周电阻ok,重植GPU,最后还不行, 翻船。

网友:
显存为什么要用核显测试?这卡不亮机?先修亮了再测或者盲测,核显测试误差太大

网友:
刷bios换第一颗显存最后还不行就是核心挂了

网友:
核心概率大

网友:
大概率是核心GG

网友:
想办法看看红框里圈出的3个显存控制器寄存设定精密电阻,是不是存在,是不是阻值如图标注的那样。曾经修过一张被同行判断核心死的1080Ti,仅仅因为一个60.2欧姆电阻氧化导致阻值过大,显存全部报错,连换2个核心都无任何变化。感觉不可信的可以拿手里任意一张帕斯卡架构的显卡,想办法找到这些电阻,一般都在核心背部周围,拆了看看,是不是会导致显存测试全部报错。

网友:
顶楼上大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