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0的显卡,显存供电大短路,烧鸡大法烧到八安的电流,针都发烫了!

楼主(2022-10-27):
主板上正反面都没有任何发热的迹象,热成像仪都查不出来,见了鬼了,其他供电都正常,五伏,1.8服,1.0复,核心供电0.8v也出来了,

内存供电这些对地短路,,应该有几十欧的电阻

有没有高手?帮我想一下,到底哪个地方短路了?可以不发热8a的电流

网友A:
10多欧姆正常,如果确定短路还要继续修的话把显存和GPU全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多欧姆正常,如果确定短路还要继续修的话把显存和GPU全拆了

显存对地阻值为零,所有的电容,

网友:
你把电搞好,电脑都拆了,也就是排除了模式馆,还是对地为零,加上大电流,没有任何地方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