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佳能PRO10和佳能MG2400的清零固件

楼主(2022-10-27):
求佳能PRO10和佳能MG2400的清零固件

MG2400计数芯片是后面背板的小八脚芯片里的数据,芯片是BR24G08FVT-3GE2丝印4G08的贴片芯片

网友A:
没有见过这两个型号的机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见过这两个型号的机器呢

比较小众

网友B:
pro10软件清零的吧  mg2400 你芯片是什么型号的板子号是多少芯片方向是啥样的

网友B(2022-12-21):
发帖又不回复也是够可以的

网友:
这换芯片 不久行了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pro10软件清零的吧  mg2400 你芯片是什么型号的板子号是多少芯片方向是啥样的

PRO10 锁机了  2400的计数芯片  你没有机器备份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帖又不回复也是够可以的

有PRO10的机器备份一下固件传上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