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咨询]
红米Note 9 不开机,夹电开机电流200左右,松开机键归零,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22-10-27):
问:红米Note 9 4G版不开机。夹电开机电流200左右。松开机键归零。加焊电源和功放供电都不行。

答:这种电流就需要强大的理论了,有可能后端短路,有可能是电源坏了,有可能是用电源表本来就开不起来。你先用表戳一下电容电阻有没短路的。

详情咨询客服微信

网友:
手机系统加载没起来吧,CPU跑起来了肯定不止200mA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