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 0.3左右掉电故障,版号820-4924-a

楼主(2022-10-27):
加焊U4000可以开机,测试了两天没问题 。请教各位修苹果的大神是否能用的住?这个芯片是什么芯片?

网友:
摄像头芯片的缓存

网友:
摄像头不会影响不亮吧,那估计是别的位置虚焊或者电阻性能不良吧

网友A:
这个摄像头芯片肯定不是故障点,楼主可以把旁边的CPU供电芯片换掉ISL95826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摄像头芯片肯定不是故障点,楼主可以把旁边的CPU供电芯片换掉ISL95826试试

机器0.3掉电所有电压都有。   现在测试一直没问题了。

网友:
0.3 CPU肯定还没工作,

网友:
我这边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资料加我免费领取 13691708525

网友:
绝对要返修了

网友:
0.3要检查下bios

网友:
有脱焊的地方,加热U4000时,虚焊点也受热了,误导你。

网友:
这是镜头的FLASH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