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快修]
thinkpad t14 gen 1 开机密码咋解?不在bios里!

楼主(2022-10-27):
板号是nm-c931,开机有密码、密码不在bios里、咋解?高手们

网友:
这个板子好像没有专门的密码芯片,这个思路,老机器好像管用,新机器没用。

网友:
到某宝上看看有没有

网友(2022-11-27):
恢复笔记本默认。

网友:
写ec就可以了

网友(2023-01-02):
在ec里面,可以解

网友A(2023-03-30):
你好,T14 EC怎么读写,请教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T14 EC怎么读写,请教一下。

编程器,飞线,然后把ec程序写进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编程器,飞线,然后把ec程序写进去

你好,T14 已解密,多谢大哥。 L14 ,  怎么解密啊, EC是 NPCE68A

网友(2023-09-23):
搞定了吗?

网友(2023-10-24):
引用 网友A:
你好,T14 已解密,多谢大哥。 L14 ,  怎么解密啊, EC是 NPCE68A

有偿  请教怎么解T14

网友C(2024-08-20):
thinkpad 1-11代BIOS无损解密,私聊v:bios-unlock

网友(2025-04-03):
引用 网友C:
thinkpad 1-11代BIOS无损解密,私聊v:bios-unlock

pm,怎么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