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8a 打印机小问题 维修几天!!打印无反应问题!

楼主(2022-10-27):
   前几天客户拿台HP 108a打印机来修,打印机修多了,不当回事。    硒鼓 也换了  激活器也换了,主板也换了折腾了几天,故障还是一样。想放放弃了。 今天在安装主板的时候突然想起是否排线问题,果断拆来检测。晕。。。。。就是排线问题,折腾了几天!!!上图大家看一下,老司机也犯错了

网友:
打印的时候  打印机可以收到打印指令,灯一直在闪,一会就报故障,就是不打印。

网友:
这排线问题不常见

网友:
我这边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资料加我免费领取 13691708525

网友A:
激活器是什么鸟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激活器是什么鸟玩意

激光打印机   都有个激光器的  朋友

网友:
这个故障也是够奇怪的,排线怎么会坏成这样呢

网友:
是自己刮开加焊点的    拿到排线是很新

网友(2022-11-28):
额,这排线咋弄这样了,如果不是拆了看估计真不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激活器是什么鸟玩意

用户大大亲自上门了

网友:
排线故障的倒是稀奇,我前几天遇到过一台一打印就重复,是usb接口接触不良,电脑发送一遍后检测到数据断开了,又重新发送,导致重复打印

网友B:
我就有点疑问,一般人是不会拆机器的,数据线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倒是值的研究

网友C(2023-02-21):
引用 网友B:
我就有点疑问,一般人是不会拆机器的,数据线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倒是值的研究

是的   也许去别处修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   也许去别处修过

那不一定,HP现在的机器用料差得很。我刚弄了个NS1005就是排线问题

网友:
这108不是都在保的吗自己修啥直接返厂换新了

网友:
又见焊排线大神,哈哈哈

网友(2023-03-23):
原来这样的问题,蟹蟹

网友:
排线一般不容易发现,

网友:
厉害了厉害了,排线焊成这样,都是高手

网友(2023-05-07):
谢谢老师傅分享  排线问题不常见,扫描的排线坏的多

网友(2023-09-24):
引用 网友D:
那不一定,HP现在的机器用料差得很。我刚弄了个NS1005就是排线问题

用三星技术产出来的东西比三星都垃圾

网友:
惠普的打印机让三星生产后,质量很差。

网友:
维修注意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