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一般注意事项,经常更新中...........

楼主(2022-10-27):
艺海拾零
这些经验都是来自老师傅的点点滴滴,所以经常更新,为新手成为老手作贡献!

EC又名:EC/KBC/SMC/H8,其作用:负责触发,上电管理,充电,键盘,触摸板管理。EC有外置的ROM(又叫EC BIOS)来配置内部的GPIO引脚功能。所以当怀疑EC损坏时先刷BIOS如果不行再更换EC,有些笔记本EC自带程序更换时必需用带程序的EC。概念:GPIO中文为可编辑引脚,即单片机也叫嵌入式控制器(如图所示),其功能可以通过编程BIOS改变其某GPIO引脚的功能。

笔记本图纸搜索技巧:搜索BIOS可以输入关键字:spi_cs0

BIOS(基本输入输出系统)
1.新机型BIOS采用SOP_8PIN封装(8个脚),型号一般以25或24开头。
2.作用:负责上电自检流程,如果资料损坏,会引起不触发,掉电,没有时钟,没有CPU电压,没集显
供电,CPU不工作等故障。

内存电压:(DDR3<1. 5V>DDR3L<1. 35V>DDR4<1. 2V> )板载内存没有SPD

一般小于30 欧的电阻,我们都可以认为它为限流电阻
===================================================================================
笔记本电脑维修之待机的三种状态:
待机状态

-------  G3状态:接入COMS电池后即进入 VCCRTC  RTCRST  SRTCRST RTCX1/RTCX2 DSWVRMEN INTVRMEN(HM17X开始没有此信号,即六代以上没有些信号)。
------- DS(深度睡眠状态):VCCDSW3_3 DPWROK(六代后分别改名为VCCDSW_3P3 DSW PWROK)  SLP_ SUS低电平为深度睡眠状态,高电平为退出此状态即进入S5状态, 一般苹果笔记本用此状态

------- S5(待机状态):VCCSUS3_3(六代后叫VCCPIM_3P3,VCCPIM_1P0)  V5REF_SUS RSMRST(四代后没有此电压) BATLOW  SLP_S5==================================================
笔记本供电系统
SLP_S4 开启了内存主供电 :
SUSON ----- +1.5VSUS(PL3)  5VSUS(PQ11)

MAINON-----  +1.8V(PU8)+1.05V(PL14) VCCSA(PL16) +3V(PQ39) +5V(PQ21)+1.5V(PQ32) +1.5V CPU(PQ7)电路图中VSS表示接地(如图)
================================================
电路图看图技巧:有时一页图中画了很多子电路,其实很多小电路是对页中某一电压为电流来源的解释。新手小白初看图的时候头晕,就是因为这个技巧没有掌握。
====================================================================
新手小白一图感悟负反馈:图中是共射极放大电路,从中可以轻松体会负反馈的魅力,多思多悟,不管负反馈电路多复杂,原理是一样滴

=============================================================================
焊盘知识点:
如图所示是主板上的焊盘,它连接输入和负载,当用吸锡线吸掉焊盘上的锡,再用万用表测两个电路,可以判断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
电图中有时图中某一元器件虽然画了,但实际板子生产中没有安装,下图中的@就表示这种情况

电路图中电压经常通过焊盘转换,并且改变名称:
==========================================================================
EC的基本工作条件

待机供电
3.3V,名字是VCCO, VCC1、AVCC, VCCA
VSTBY等

待机时钟
以前大部分EC的待机时钟都是32.768KHz晶振,
目前的EC基本都无需晶振,已内置集成了。
待机复位
EC最开始的复位信号,名字通常是〔CRS丁#、
  WRST#, VCC POR#, VCC1 PWRGD, RES*
  VCC1 RST#等(部分EC内部完成复位)
程序
EC需要获取相应的程序,配置GPIO脚后才能工作。
GPIO:通用输入/输出。EC的程序有的存储在EC内
部,有的存储在EC下面的ROM中

EC和PCH桥通过LPC (Low Pin Count低脚位数量)总线连接
VCC3/VCC                 LPC总线的供电,3.3V
LPCCLK/LCLK/PCICLK   LPC总线的24MHZ/33MHZ频率
LRESET#/LPCRST#/PCIRST#

LPC总线的复位信号,3.3V
LPC_ AD[0:3]    地址数据复合线,这四个信号用来传输LPC LAD线可以接诊断卡查跑码。
LAD[0:3]           Bus地址和数据

.LPC FRAME#    LPC的帧周期,当这个信号有效时,指示开始(测试桥的EC是否通讯可以测此脚,有波形为通讯,无,为没有通讯)
LFRAME#         或结束一次LPC数据传输
EC对LCD背光的控制
LID SW#合盖开关/休眠开关,作用:  霍尔元件
LID CLOSE#关机状态下此信号用于EC判断是否可以开机;
COVER SW#开机后拉低此信号可以关闭背光。
======================================
复位电路故障现象及维修方法:
一全板无复位(即MINIPCIE SLOT第22脚无3.3V
电压)
  1.测所有供电(含CPU供电)是否正常
  2.测CPU电源好信号是否为高电平((3.3V)
  3.测与PCH内部SYS_PWROK信号相连的电源好信
    号是否为高电平((3.3V)
  4.测所有时钟是否正常(注意:有REQ的时钟,REQ
    要为低电平时才会输出)
  5.测与PCH PLTRST信号相连的复位是否对地短路
  (即测MINIPCIE_SLOT的22脚是否对地短路)
6.加焊或更PCH
备注:全板无复位一般是由供电电路或时钟电路工作不正常引起的,在查的时候一定要仔细,
复位电路本身坏的可能性很小。
二.仅无CPU复位
      1.CPU复位没有固定的测试点,我们只能过电路
        图找到CPURST的上拉电阻后去测量,正常电压
        为1.05V
    2.查P LTRST转换成CPU RST中间元器件是否损坏
    3.CPURST为1.05V时标志主板硬启动成功
三.仅无内存复位(只有DDR3内存才一有复位信号)
  1.测SM_DRAMPWROK是否正常(1.05V/1.5V)没有则

电压短路可以用烧机法,但信号短路不能用,因为电流很小。桥因和网卡芯片UBS等芯片并联,所以短路时要一个一个的拆来判断。

网友:
说的好这个有深度

网友:
不错 经验无价

网友:
谢谢楼主分析,在多点详细内容更好,比如电压,不开机时和开机时必须要有的电压等,谢谢。

网友(2022-12-08):
分析很有道理

网友:
说得很详细,不错

网友(2024-10-17):
写得很好,很全面

网友(2024-12-04):
很不错  对新手很有帮助     感谢

网友:
写的很好,也很详细,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2025-02-02):
收收藏,需要消化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