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480 开机报错维修

楼主(2022-10-27):
客户一台L480,开机报错0187:EAIA DATA ACCESS ERROR,不能进系统,进BIOS只有一部分界面,没有启动相关的部分论坛上查到老的thinkpad是有一颗24存储器用来存储相关信息,找了一下L480没有这个存储器
首先刷了一个bios试一下,结果开机依旧,找到图纸看这个机器的框图上有一个8k的eeprom直接和EC连接
在板子上没有找到这个存储器,那估计这个8k是EC内置的,网上订了一片切板的EC,换上去一起正常了。

网友:
THINKPAD的比其他的要复杂,除了苹果

网友:
学习了,又收获了一点。

网友:
说好的外置,改成了内置

网友:
联想很多都是这样

网友:
内外都有,外部有与PCH共用的BIOS,EC内部自带部分程序

网友:
EC内置的,网上订了一片切板的EC,换上去一起正常了。路过,学习,谢分享

网友A:
这个可以刷写,清空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刷写,清空就可以

需要用什么型号的编程器? 我手上有VS4000P可以吗

网友:
辛苦刷个EC程序应该就行了吧!

网友:
都是高手 实在是厉害啊

网友:
带程序的 就玩不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用什么型号的编程器? 我手上有VS4000P可以吗

编程器890h

网友:
什么时候出的你说的那个型号?

网友:
打错了,是809h

网友C:
浪费钱,EC又贵。重新刷号不就行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浪费钱,EC又贵。重新刷号不就行了吗

编程器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