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那位大神有MLT-101S硒鼓芯片程序啊

楼主(2022-10-27):
那位大神有MLT-101S硒鼓芯片程序啊

分享一下。

网友A:
要程序干嘛 备份出来的程序也没用啊

网友:
101 111 是不是需要的

512 Bytes,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512 Bytes,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有的 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程序干嘛 备份出来的程序也没用啊

备份出来写回去没用的吗???换另外一台打印机的话???

网友:
可以用的 芯片清零而已 不用换芯片了直接刷数据就行的

网友(2022-12-06):
刚想起来机器都改成免芯片了所以不需要管硒鼓芯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