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x270公共点电压不对

楼主(2022-10-27):
X270 机器上电掉电检修。上电几秒内就掉,上电后测试除cpu位置板子边上那电感不出电以外(这个电不出似乎正常的〉,其他电都能出,公共点只有9v,不知为何。正常该12v的。也不知掉电是否因为公共点低了引起的。
如果哪位修过此类似故障还烦支招,感谢!

网友:
我这边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资料加我免费领取 13691708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