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E403N开机内屏不显外接显示,附BIOS

楼主(2022-10-28):
   华硕E403N开机内屏不显外接显示,有时能显示。拆机测量,不显示时各个电压都正常,唯独屏接口的EN和PWM无电压,正常应有2点几的电压。这板上面就一个CPU,都集成一起的,有时能显,难道CPU虚了?直接加焊无果,要么CPU换了?再测试时无意间碰到了屏线,距来亮了,把屏线压下就不显。呵呵,找到问题,二话不说,剥开屏线,有一根接触不良了。接上测试完美亮屏。

华硕E403N E403NA REV

网友:
楼主厉害,居然是屏线问题。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人生豪迈

网友:
感谢分享居然是屏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