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55S 板号 N55SF 不触发

楼主(2022-10-28):
华硕N55S 板号 N55SF 不触发  待机为0.05  按开关没有反应,拆开后,首先不接小电池,也不会自动上电 ,待机IC PU8110   RT8206A 这个IC发热,这机没有图纸,在论坛上找了一个点位图,花了10分贵,最近的下载分老不够用。。。
      根据图纸,PL8100  +3VO  PL8101 为+5VO    都没有侍机电压,分别对地阻值 60  和一百多,怎么60那么低,于是 烧机+3VO   没有发热元件,也没有电压拉低,于时有一个PJP8106 这个节点,是+3V0 转为+3VSUS  电压,后断开这个节点,就有3V待机电压出来,5V没有出来,由于+3VSUS  这个电压去的地方很多,有些经过电压转换,到网卡IC,拆掉网卡芯片 一样情况, 这个去的桥的地方很多  有些+3VSUS 转换为+3V  后极对地也是正常,所以不考虑后面的问题, 后 于是发现这些相关的元件 ,非常多,不知道那里引起的,花了很多时间,都找不到问题所在,后断开桥几个相关的电阻等  发现对地变为80左右,看来有可能是桥问题,后发现待机电压变为0.02 ,由于小电池没有接,电流有跳变后,于是把那断开的电阻一个个补,看看是那里拉低引起,接上屏试,能显示,断电没有多久,待机变为0.05  又是这样,后着重在桥这方面,经过多次反复这种情况,冷机后就是这样,只要待机为0.05 时候不出待机,0.02待机电流 就会出+3VO +5VO  应该是风枪加热了桥就正常,冷机就是这样,以为那个电容漏电引起,也没有发现情况  后直接上BGA直接加焊桥, 不管冷 机还是放多久都正常,想不通为什么桥引起没有待机电压呢,后测PL8100 对地阻值为60 也是正常的,刚开始以为是后极短路引起的。

网友A:
+3V0的对地组织肯定不对的,太低了很不正常。

网友:
路过学一下,看能用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0的对地组织肯定不对的,太低了很不正常。

问题加焊桥后,也是对地60 左右,是出待机电压的 这才怪呢

网友:
直接上BGA直接加焊桥, 不管冷 机上电开机,技术好,路过学习,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