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Q173 G35A 版号:DAG35AMB8E0 不 开机,按开机按不上电

楼主(2022-10-28):
HP  Q173 G35A  版号:DAG35AMB8E0 不 开机,按开机按不上电
①  25号客户拿来一台Hp 暗夜精灵 tpn-Q173的笔记本电脑,客户说正常使用第二天就开不了机,插上充电器,接口的指示灯正常亮白灯,按开机键没有任何费用
②  连接直流电源,待机电流0.002A,拆机检查,公共点电压正常19.5V,各大电感,没有短路,经查待机的3.3V跟5V都没有。
③  因此主板完全没有电子元件的编号,因此只有结合电路图点位图才能有效率的找到关键的测试点,索性在论坛各位维友的奉献找到了这两件宝贝
     打开电路图,在首页
我们看到3.3V&5V的电路原理图在P41页
,我们在41页看到了这块主板3.3v跟5v是单独使用了两片芯片分别发出电压、
+3.3VS5_S电压的PU2001电路图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4.jpg
点位图上对应主板上的位置

+5VS5电压的PU2002电路图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8.jpg

点位图上面对应主板的位置

图片中箭头标注的地方,两个线性电压的LDO3与 LDO5,芯片的供电与EN开启信号正常就会发出的电压,EC不参与控制,经查5VPCU
正常,3.3vpcu不正常,检查PU2001的8脚19.5V正常,检查7脚的EN信号,发现电压只有0.9,测试分压两个分压电阻PR2001电阻500K已接近无穷大“∞”,电阻看上去有点发黑,在料板上找到两个标称值一样的电阻换上去之后,控制信号出来了3.3V,测试5脚的LDO线性电压已经发出了3.3V,电源表上显示的待机电流变成了0.008A,
3.3vpcu给U5100的EC芯片iT8987供电,按开机键还是不能上电,直接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打EC的107脚
点位图对应主板上的测试点

NBSWON1#开机信号,还是没反应
试着客户的原装电源试试,惊喜出现了,主板正常开机点亮,修复完成
能成功修好这台笔记本,离不开论坛及各位兄弟的帮助,在此把电路图、点位图、点位图查看软件分享给大家,提高修复率

网友:
电路图、点位图、点位图查看软件下载地址: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26302-1-1.html

网友:
晕死,一年前客户拿来了一台一样的,也是暗影精灵q173,不开机,因为没有维修资料,最后放弃了,从帖子可以看出
兄弟的维修思路清晰,发帖比较细心,不过这台笔记本的故障比较简单的一修机,能看懂电路图基本上都能搞定!先收藏,希望以后用得着! 谢谢兄弟

网友:
好长的帖子,楼主用心了

网友A:
非常感谢,请问怎么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请问怎么打开

把点位图数据文件解压到桌面上,然后再把点位图查看软件解压到桌面文件夹,打开BoardViewer.exe软件,,软件的左上角点击文件按钮,打开文件存放的位置桌面上的BDV点位图数据文件,鼠标滚轴放大缩小,键盘上的上下左右件移动位置,软件的上方点击正面与底部,可以查看主板的正反面原件。元件的搜索框可以通过电路图上的名称查找原件在主板上所在的位置

网友:
判断问题思路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B:
为什么原装电源就好了呢?

网友:
学习中,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原装电源就好了呢?

买的直流电源HP电源转接头做的不标准,导致AD_TYPE检测信号异常,正常值为1.0V,
这个图就是适配器检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原装电源就好了呢?

多了一个检测脚

网友:
前几天也遇到过一次 用可调电源是了下不触发直接报主板坏了  好一顿搞一看是适配器的问题 后来换了原装适配器触发了 坏的其他地方  HP机器确实需要注意一下这个地方

网友:
楼主可以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遇到一个dell  的电脑  不触发  需要原装头才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原装电源就好了呢?

现在新款的hp很多需要用新的转接头才能用可调。tb搜大功率转接头,hp 戴尔 联想。各买一个,维修很方便

网友:
hp戴尔随时要备一个原装电源

网友(2023-01-14):
感谢分享!学习了!就是下载3个附件太费下载分了,3个被扣3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