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PWM电路用处的疑惑!

楼主(2022-10-28):
PWM电路在电脑主板中有很多,一般是起供电作用的,pwm电路的输入端一般连接一个电感,并且电感的前端是直流脉冲波形,后端是一较平的直流电压,波形上看没有脉冲。此时问题来了:即然后端即最终输出是一无脉冲的直流电压,那为啥不干脆搞一个直流源多好呢,用PWM废劲八离的搞一个有脉冲的直流做啥?

网友:
电流不够 没有负载能力

网友:
pwm效率高,损耗低。关键成本还低。比如核心供电都是上100a的电流。

网友:
这么多电压,得多少个直流源

网友(点评):
模电中的电流源并不是现实中的电池,比如LDO电源电路

网友:
全部直流供电,那电源得多复杂了

网友:
pwm是为了方便变换各种电压

网友(点评):
直流电源不是更方便吗

网友(点评):
没有pwm电路的话,直流电变换不同电压并不方便

网友(点评):
只用直流电源提供各种不同电压的话,直流电源也是用pwm电路,只是把电路全移到电源里了,这样电源就失去通用性了

网友:
你直流能动态调节吗,PWM就能,而且电流要大好多倍,你是没学过PWM的吧

网友(点评):
看清我的题目!

网友:
可以连续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