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NM-C631

楼主(2022-10-28):
NM-C631迅维首发 原机不触发 淘宝购买 刷后无果 测tp-c接口不升压只有5V 才疏学浅没搞定,bios奉上 好用留言

网友(2022-12-16):
请问是THINPAD L14的TypeC口吗?

网友(2023-03-07):
刷上去不触发 原机可以加电

网友:
刷上去不触发 原机可以加电 集成显卡的

网友A(2023-06-23):
刷上去不触发 自己官网下了个合成,开机有显示,机子有时有显,有时没显,觉得是CPU的问题

网友(2023-11-25):
这个BIOS有问题,不上电

网友(2025-03-29):
引用 网友A:
刷上去不触发 自己官网下了个合成,开机有显示,机子有时有显,有时没显,觉得是CPU的问题

开机慢,20秒亮机

网友B(2025-10-16):
引用 网友A:
刷上去不触发 自己官网下了个合成,开机有显示,机子有时有显,有时没显,觉得是CPU的问题

不触发的,刷了亮机快

网友(2025-11-15):
上面两个BIOS一个不开机,一个开机很慢,自己成了一个,合成的飞快

网友(2025-12-20):
引用 网友B:
不触发的,刷了亮机快

刷的接口BIOS 还是大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