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网上丧心病狂!毫无良知!的某地主板交换套路!

楼主(2022-10-28):
接客户神舟游戏本Z7 CT5NA  拆机发现显卡供电烧毁,大体给客户报价后精彩来了  发现CPU 原机I5 9300H 更换成了I7 8750H  HM370的南桥换成了HM470 10代的南桥!显卡1660TI有可能供电烧了 觉得坏了就没换。这些都是网上某地无良商家交换主板的套路,先低价吸引你  然后如果能修好就报你主板不符合交换条件 这边可以修报个高价修 ,如果修不好就报高价换板,如果不换或不修的话就把CPU 桥 显卡都换掉。他们芯片上的红胶还会打上一般不注意就看不出来。就算看出来了没有证据没有交易记录他们照样扯皮!发些图大家看下吧。

网友:
我一般要么自己修好,要么单购主板,交换这种从来不做

网友A:
你是新手吗 十几年前的套路加上论坛师傅发帖血和泪控诉还去上当

网友:
联想戴尔的可以换基本的都要上千块钱,几百块钱想都别想

网友B:
大哥你还是新手吗  这个大家基本都知道的套路  你才知道,

网友C:
做维修的都知道交换是假。但客户相信有什么办法呢?一片主板客户拿来修,确认桥坏,我报价500.客户来一句,我在网上查了,别人拿个新的换我的旧的才200块,只差没有指着鼻子骂“奸商”,瞬间哑口无言,赶紧退机。在我这里的维修的电脑我绝对不做任何手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维修的都知道交换是假。但客户相信有什么办法呢?一片主板客户拿来修,确认桥坏,我报价500.客户来一句,我在网上查了,别人拿个新的换我的旧的才200块,只差没有指着鼻子骂“奸商”,瞬间哑口无言,赶紧退机。在我这里的维修的电脑我绝对不做任何手脚。

笔记本主板,少写了字。

网友:
这种一般烧穿了,它会低价和你交换?

网友:
这个给你打胶算良心了,有的直接给你拆了,发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还是新手吗  这个大家基本都知道的套路  你才知道,

客户拿来的机器,我肯定知道交换的套路了。。网店套路的对像是直接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新手吗 十几年前的套路加上论坛师傅发帖血和泪控诉还去上当

所以说这些网店十几年了  不仅没关闭  还个个是几皇冠    借助网购大潮  套路直接客户 赚的盆满钵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还是新手吗  这个大家基本都知道的套路  你才知道,

你觉得你和客户有什么分别吗?

网友:
直接报警处理吧,这个已经涉嫌违法了

网友:
所以说这些网店十几年了  不仅没关闭  还个个是几皇冠    借助网购大潮  套路客户
感谢分享

网友:
水煮大法真好

网友:
交换还是要有熟人,去售后,出点钱搞定,哪怕是烧焦的,顶多就多出一些钱,去交换?他们技术可能还没你那么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