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D753P无声问题求助

楼主(2022-10-28):
外星人 17R4(4k版)LA-D753P主板
帮朋友检查主板问题,他说机器啥都正常就是没有声音,我拿用耳机听了下有声音,但耳机拿下就没声音了,推测是ALC3226 或者是ALC1309有一个有问题? 但开壳后感觉机器动过?问朋友说没有,但发现机器pu802管脚有连锡 并且边上电容有焊歪,周围有助焊剂的黄黄的 推迟是修过 但是我不清楚pu802是不是引起外放无声的主要原因 盼了解这款板子的坛友支援下意见 谢谢

网友A:
换声卡试试,这2个芯片应该是3、5V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声卡试试,这2个芯片应该是3、5V待机

声卡芯片吗?

网友B:
17寸的右边还有一个声卡小板,也会引起无声音

网友C:
1、PU802是独显部分的小信号供电IC
2、注意听下低音炮有没有声音 ,如果低音炮也没有声音,基本可以锁定在ALC3266.因为这个机型的喇叭功放其实有2颗,一颗在主板上推左右声道的喇叭,另外一颗在usb小板上推低音炮。
3、还有一种情况可以参考我以前发过的贴子。另外驱动方面也要试试更新下看看。注意插入耳机和拔出耳机,设备管理器里面的音频输出相关的硬件设备会有响应变化,比如耳机输出或者扬声器输出,可以留意下是否正常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17寸的右边还有一个声卡小板,也会引起无声音

感谢感谢  低音也没声 开始怀疑是3226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PU802是独显部分的小信号供电IC
2、注意听下低音炮有没有声音 ,如果低音炮也没有声音,基本可以锁定在ALC3266.因为这个机型的喇叭功放其实有2颗,一颗在主板上推左右声道的喇叭,另外一颗在usb小板上推低音炮。
3、还有一种情况可以参考我以前发过的贴子。另外驱动方面也要试试更新下看看。注意插入耳机和拔出耳机,设备管理器里面的音频输出相关的硬件设备会有响应变化,比如耳机输出或者扬声器输出,可以留意下是否正常切换。

低音功放也没有声,  驱动已经测试过来 耳机插入有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