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580显卡,开启电压

楼主(2022-10-28):
今天修一张华硕R580的显卡,12V,3.3V,5V,1.8V,VPEX都有,就是MVDD,VDDCI,VGPU没有,
先修的显存供电,下面是它的供电芯片,测量VCC有12V但是没有开启,然后找到其他板子的电路图
这个开启信号是怎么产生的,为啥不见上拉的电压呢,难到是自己产生的吗。
跑了一下线路也没找到,求各位指教

网友A:
各位大佬,求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位大佬,求解惑

看图,找到EN的场管,拆掉再跑线路

网友:
原来如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