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ELL 2709WB显示器驱动板主板故障,想找人维修

楼主(2022-10-28):
情况同下面这个贴子说的一样:
DELL 2709WB显示器按开关无任何反应指示灯常亮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67719-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现想找师傅维修,能修的请联系

网友:
换了一块主板之后故障排除,现在想把坏了的主板修好。

网友:
有必要修么?

网友:
一种是找别人来修,人家自己独立判断,,费用要高一些
另一种维修,就是按你说的思路来修,不保能修好,人家只管按你想法来换件,费用低,无论修好还是没修好都要收费,

一般第二种情况,好多人都不接,,

网友A:
我的也坏了,也想找人修

网友:
还有必要修吗?

网友(2022-12-21):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坏了,也想找人修

直接寄给人家把4个可疑点都重新焊了一次,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