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E52-80奇怪问题

楼主(2022-10-28):
单适配器不能开机 开机掉电,单电池可以开机 ,适配器可以给电池充电,同时使用电池适配器也无法开机,使用电池开机时再插入适配器机器会黑屏。
单适配器插入时待机电压等等都正常产生,电压上到0.2880左右掉电 查ACIN3V ACDET2.58
ACDC_ID电压 AD-ID电压没有不知道这个机器是否需要这个电压。

BIOS已经刷过

网友:
补充一下,电源管理芯片bq24780s也已经更换过

网友:
机器已经修复更换EC解决,奇葩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