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出问题

楼主(2022-10-28):
求助大佬们
在论坛里看到一个大佬用别牌子BIOS替换品牌机h61主板BIOS上三代u
自己试了一下
用afuwin两个版本都试了一个提示BIOS不支持afu
另一个
该咋解决啊
谢谢大佬们

网友:
下原厂新版BIOS不就行了

网友:
好像是BIOS不匹配

网友:
你应该是拿自己主板的bios添加微码,然后是用编程器来刷。一开始你的想法就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