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屏型号

楼主(2022-10-28):
各位老师,你们好,知道这个三星显示器屏参数,三星显示器,型号是 :LTM200KT01,谢谢

网友:
LTM200KT01基本参数
制造商(Productor)        SAMSUNG (三星)
产品型号(MODEL)        LTM200KT01
屏尺寸(Size)        20英寸
分辨率(Resolution)        1600x900
分辨率简称(Resolution Name)        HD+
显示比例(Display scale)        16:9
像素排列(Pixel Arrangement)        RGBVerticalStripe
点距(Pixel Pitch)        0.09225x0.27675 mm
产品组成(Panel Composition)        液晶屏
面板类型(Technology)        a-Si
主要用途(Applications)        电脑显示器
显著特征(Panel Features)        高色彩饱和度,表面雾面,广视角,背光寿命大于5万小时,宽屏
LTM200KT01光电参数
显示模式(Display mode)        TN,常白显示,透射式
亮度(Luminance)        300 nits
对比度(Contrast Ratio)        1000 :1
颜色(Color)        16.7M(6bit+HiFRC)
色彩饱和度(Color Saturation)        0.72
响应时间(Response)        5(Tr+Td) ms
可视角度(Viewing Angle)        80/80/80/80 (上/下/左/右)
白场色度(White Field Chroma)        X:0.313;Y:0.329
白场变动(White Field Dynamic)        1.33(Max.)(9points)
扫描频率(Scanning Frequency)        60Hz
反转扫描(Reverse Scan)        No
信号类型大类(The kind of Singnal)        LVDS
接口类型(Interface)        LVDS(2ch,8bit)
信号接口定义(Singnal Interface Definition)        LVDS-30P2C8B-160A
驱屏电压(Drive-screen voltage)        5.0V
面板输入电流(Input Current)        1.1A
信号接口类型(Kind of Singnal Interface)        Connector
信号接口品牌(Brand of Singnal Interface)        UJU
信号接口型号(Model of Singnal Interface)        IS100-L30O-C23
信号接口脚距(Pitch of Singnal Interface)        1 mm
信号接口数量(Quantity of Singnal Interface)        1 pcs
信号接口脚数(Pin of Singnal Interface)        30 pins
LTM200KT01结构参数
工作温度(Operation Temperature)        0 C ~ 50 C
存储温度(Storage Temperature)        -25oC ~ 60oC
面板重量(Weight)        2600 g
表面处理(Surface Technology)        雾面(Haze25%),Hardcoating(3H)
显示区域(Active Area)        442.8x249.075 mm
可视区域(Display Area)        446.8x253.2
外形尺寸(Outline)        462.8x272.0x17.5 mm
触摸屏(Touch Panel)        无
灯管位置(CCFL Position)        侧入式光源(顶部和底部)
背光类型(Backlight)        CCFL
灯管数量(Lamp Number)        4 pcs
灯管形状(CCFL Shape)        直条
背光寿命(Life Time of Lamp)        50K Hours
单一灯管电压(Voltage of Lamp)        840
单一灯管电流(Current of Lamp)        3.0/6.5/8.0mA(Min./Typ./Max.)
灯管工作频率(Working frequency of BL)        40/60KHz(Min./Max.)
灯管启动电压(Starting Voltage of Backlight )        1400/1700V(Ta=+25/0℃)
内置灯管驱动器(Driver of Backlight)        无
背光接口类型(Kind of Backlight Interface)        Connector
背光接口品牌(Brand of Backlight Interface)        YEONHO
背光接口型号(Model of Backlight Interface)        35001HS-04L
背光接口数量(Quantity of Backlight Interface)        2 pcs
背光接口脚距(Pitch of Backlight Interface)        3.5 mm
背光接口定义(Backlight Interface Define )        BLL-4PINS-HLHL

网友:
谢谢,这位老师

网友:
路过学一下,刷程序?

网友:
有HDMI接口吗?没有还得转换一下?